天行者问题请教

楼主(2012-01-04):
我的天行者现在用的是朗宇2216  1250KV的电机搭配9*6的电动浆,和好赢40A的电调和3S 2200毫安电池。这样的配置有问题吗,还有我朋友说高KV值的电机应该配高速浆比如说9050,是这样的吗。我用的是柏通1.2G的图传这个和10C PCM的控一起用有干扰吗。发射机的天线向上或者向下对图传效果有影响吗,天行者的发射机天线只能向上啊。我的飞控是飞宇FY-31AP加OSD,我朋友说OSD要发热,让我放在机舱外面,是这样的吗。

网友:
只要按照你原来的就可以了。发射机的天线向上,1.2G的图传配10C PCM的控一起用肯定爽飞。你朋友说的都是多此一举。

楼主:
好的记住了,谢谢。OSD真的要发热吗,我只知道发射机会发热。图传的发射机的天线不用向下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