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喷发动机是不是不安全,经常看到他们提一个灭火器在旁边

楼主(2012-01-04):
如题?

网友A:
由于温度原因,容易起火,起火了没灭火器啥都不剩

网友:
不是不安全,是可靠性差

网友:
东西越小越难做,都简化设计了,没有像真机一样有很多安全系统

网友:
好像是用可燃气体启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温度原因,容易起火,起火了没灭火器啥都不剩

:funk::funk::funk:

网友:
应该说量产的产品安全性是可以的,但是由于操作和各种因素,都是会导致意外发生,就像玩甲醇油机,电机都有可能出现失误发生意外一样,涡喷发动机出现操作失误或者发动机发生意外状况的危险性比较高,而且用的是柴油或者航空煤油,最有可能的就是发生火险,灭火器是必备的。炸鸡也基本是蘑菇云。

网友:
看了上述种种提问,
Kingtech Turbine China 为各位来揭开神秘面纱

首先,
主要是各位对涡喷发动机的操作不甚熟悉,
无法掌握 何时会喷火?何时不会喷火?
当然不论是否已经掌握了发动机的特性,二氧化碳灭火器都要放置在 “最显眼的地方” ,“最容易取得的地方"

涡喷发动机跟各位玩的甲醇发动机一样,
也会积油,
各位预到积油如何处理???
当然是倒油,涡喷发动机也跟大家一样
而且非得要倒,因为无法掌握火焰会多大

接着探讨为何会积油??
涡喷发动机高低速运作是靠自带的油泵功率
功率大就是高速,功率小就是低速
全由 ECU 控制
这些运作全靠一颗大电池在供应
就我观察很多飞友的习惯,
明明电池没电了,
他还是硬要使用,
明明原厂要求使用某一电压的电池,
飞友却舍不得花钱去买,
将就使用手上的不足压电池,
这种情况下,
通常第一次就很难起动,
造成发动机内部积油。。。。
如果顺利点着了,
低电压时间拖了久一点,
内部就会有积油,
不小心点燃了
火焰就会很大。。。

最后谈摔机是否会燃烧??
很多飞友并没设定紧急关车的习惯
导致于飞机在坠毁触地的同时,
发动机还在运转中
当然就会起火,
如果按照原厂指导的情况下
真的无法掌握飞机时
首先先切熄火关车开关
此时触地着火的概率就会降到最低

各位在玩涡喷的同时
请务必牢记原厂所提供的技术支援电话
一有问题,保持联系
确保安全。
安全始於良好习惯的养成

http://www.kingtech-jet.com.cn
Kingtech 中 国官网祝福各位2012年都能飞涡喷

网友:
不错不错 KINGTECH的官方人员来给大家扫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