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phoenix3.0总自己最小化,求解!

楼主(2012-01-04):
请教一下知道原因和有解决办法的人:我的凤凰phoenix3.0p,一直使用得很正常,最近出现在练习过程中无端端自己最小化,点开继续练,几分钟后又这样,然后又这样……

楼主:
没人知道吗?这里没有大师吗?

网友:
怎麼個最小化 發個貼吧 ~

楼主:
就是电脑屏幕变桌面了,凤凰跑下面任务条里去了。相当于平时操作电脑,点击右上角的“一”横杠,该程序就最小化。

网友:
是否同時 開太多軟件了 系統整理下 ?

网友:
我 3.0.P 點右上的 一橫點掉 在再從底下 phoenix RC v3.0.P 點入 開起模擬 就恢復原本畫面 ~
點右上的四方 都沒出現你說的問題 ~

网友(2012-08-17):
我最近也出了这问题,,,求助,,你的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