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请问车床上这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2-01-04):
装在大拖板上的,不知做什么用。

网友A:
乱扣盘--------车螺纹防止乱扣盘,用它指示在车螺纹的时候起刀的位置,用于快速退刀后再次进刀时做参照。如果没有这个装置,只能慢慢地把刀退回起点,否则再次进刀的时候,可能造成再车的螺纹与第一道螺纹不一致,也就是乱扣了。

楼主:
太感谢了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乱扣盘--------车螺纹防止乱扣盘,用它指示在车螺纹的时候起刀的位置,用于快速退刀后再次进刀时做参照。如果没有这个装置,只能慢慢地把刀退回起点,否则再次进刀的时候,可能造成再车的螺纹与第一道螺纹不一致,也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图确实是乱扣盘呀

网友:
乱扣盘应该有三个齿轮的,针对不同的螺距。
并不是一个管所有的螺纹。

网友:
学习了,感谢指导

网友:
就是乱扣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