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车床求教

楼主(2012-01-04):
新手想入车床在C0628老货和CJM250之间徘徊
请大家给点意见先谢谢兄弟们了

网友:
加工目标  加工数量  加工精度。。。。这些都不说咋能定啊。
就买辆车也要看看主要是拉人 拉货不是吗

楼主:
兄弟新手在家折腾完
不是专业玩机的
那样的话就直接上成吨的了
希望高手能指导下

网友:
也正有此意,想买cjm250,

网友:
用过CJM320的推荐C0628

网友:
C0628使用中,感觉很好,当然如果是住在楼上的话,就要考虑下, 毕竟连油盘有600多斤

楼主:
浴血前辈能说下原因吗
是CJM刚性不好吗

回六楼我打算放地下室

网友:
如果是家里玩建议100公斤左右的,否者麻烦比方便多

如果是开工厂另说

楼主:
回8楼
100多斤的也太玩具了吧

楼主:
原来我的西湖7016都得300多斤

网友:
回复 楼主:

人家说是公斤,差一半了。买来玩的可不就是玩具嘛,我买的BVB25L,在路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浴血前辈能说下原因吗
是CJM刚性不好吗

回六楼我打算放地下室

嗯,每个细节都体现了这是偷工减料的便宜货(本观点仅代表个人意见)
别的没用过,不知道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
11楼说的对,是公斤,当你真正用上的时候,100公斤左右是个家里玩能接受的上限,挪个地方找2-3个人就可以,如果搬家搬家公司也能接受。

至于车刚性的问题,基本不用考虑了,50公斤级别的0618软,100公斤级的210也软,相信200公斤级的床也不会坚硬无比

在家玩不讲究效率,一次2毫米软,哪一次半毫米就好了,就像用瑞士军X砍柴不行,但是瑞士军X自有它用武之地啊。

关键还是看干嘛用,如果是DIY模型修配东西,100公斤级的通吃了,如果配套铣床必定是要比车床高一个级别的,还有,厂家的数据一般是全配置带底座的重量,例如XXxxx   500公斤,是带上机柜的全配置重量,光机头的话估计要对折。

楼主:
谢谢13楼的兄弟,不好意思没看见是公斤
主要还是纠结在老货和新货之间
感觉0618加工范围太小了,要不然就上老货0618了
天仪的0618B在二手市场看到有台比较新的,不知道这几个月了卖了没

网友:
老0618的精度做模型很合适,手感很顺滑,但是如果见到东西会觉得比想象的小很多,瞳孔才9毫米,加工范围相当小,当然如果就是做小棒棒,锅盖把手还是很不错的,想搬动的话一个人都可以,不足就是配件少,只能当一个手动车,想做个螺纹什么的配挂论就贵了去了,618B需要做一个架子有点麻烦,老618那种哟盘电机一体的方便直接用

如果买一套新的什么都有上手就能用,做个螺纹什么还是有一定意义的,瞳孔一般也在20以上,下料或者加工要方便很多。

最关键的还是楼上几位说的,看你要干嘛,然后决定购买什么。

如果住楼房,想买CJM什么的一定要考虑好啊,附加值会越来越高,没移动一次机器就升值好几百

网友:
配个升高车吧,好用,不算贵,遇到大件完全可以自己独立操作了。

楼主:
在次感谢MAXCAT01兄弟
0618的通孔确实很小
想自己做遥控车玩,1/10的
0618好像满足不了我的轮毂要求
搬运的话自己有车,0628不知道有多大轿车能拉了吗
改天去市场看看能找到0628吗
我们这CM6125都算小的了。
工业玩具我们这不好找,都是工业级的大床,郁闷

网友:
0628是上海产的硬通货,很耐用,家用相当好了:loveliness:

楼主:
呵呵觉得还是有机会找老床吧
玩具新床还是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