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是急,把自己做的电调上传求指导

楼主(2012-01-04):
我现在用ML4425做了电调,本人这方面知识不怎么扎实,不晓得为什么上电之后,值听到电机内部有嗡嗡声音,电机不转(电机不是坏的)。
我先是发了一个帖子求高手帮我做一个用ML4425货ML4435控制全MOS管的大功率电调,没有得到回应,实在是急,上传我这个,求高手们指导,为什么不转 附件

楼主:

附件

文件名: ML4425无刷驱动.pdf
描述: ML4425无刷驱动.pdf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228d01ae-36dc-11e1-a919-0015c55db73d/

楼主:
截图

截图

楼主:
解释

有些电阻我没有特定的就几个穿起来用的,所以图上看到有些地方连多个电阻

楼主:
还有

我做的的雕刻板,PCB图就不上了,电机都没转,不好意思上传了

网友:
路过帮你顶一下

楼主:
坐等高手帮忙

坐等高手

网友A:
不是高手,但是建议你不要拿这样硬件芯片折腾电调了,想研究电调就用单片机搞吧

楼主:
...

引用 网友A:
不是高手,但是建议你不要拿这样硬件芯片折腾电调了,想研究电调就用单片机搞吧
汗。怎么叫折腾呢,这是为了减少软件上的复杂度,个人爱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PDF,上臂输出是吸电流的,或者说是集电极开路方式,建议加个上拉电阻试试,阻值取10k左右;又仔细看了看你的原理图,上臂的源、漏是不是搞反了啊,源漏之间有反向二极管的。
上臂接的是PMOS管,下臂接的是NMOS管,应该没接错吧

网友:
下臂的最下端通过一个 1K 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个1K的电阻是芯片电流检测所需的,它的末端接在芯片的1脚。

网友:
那你的电源负极接在哪里?

网友D:
把那个1欧姆的电阻去掉,把芯片1脚接地。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说的那个电阻,眼睛不好,看得像是 1K。

楼主:
回复 网友D:

芯片1引脚不接管子那一相,直接接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那个1欧姆的电阻去掉,把芯片1脚接地。

开始没加那个1欧的电阻,上电后电机不转,而一相管子发烫且很快烫的厉害,后来看到一帖子也是和我一样的毛病,有人提出一个解决方法:“reset pin 不能长时间低电平,否则UP1,UP3,D2长时间导通肯定要烧糊了
建议你做实验的时候加个1欧的电阻做限流保护”
我就加了个1殴打电阻,可是电机还是不转,能听到电机发出嗡嗡的声音,现在要去掉那个一欧的电阻吗,小弟不怎么清楚,求大侠明确。

网友C:
你应该找个四通道的示波器了,一目了然。

楼主:
...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找个四通道的示波器了,一目了然。

:funk: 没有示波器

网友C:
楼主,你好好琢磨一下你的电机驱动部分,就是那些互补的MOS管,上半边是不是都接反了?还是那句话,我眼神不太好。

网友E:
SCH的PMOS驱动管DS反了,不知PCB纠正没有?

楼主: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上面大侠们的知道,是我把原理图的PMOS管的DS画反了,我自己一直没看出来,不过PCB中PMOS管接的是正确的,也就是我板子焊接的是正确的,唉,看来不是这个毛病,还得找找不转的原因

楼主:
指导

是指导

楼主:
非常感谢

引用 网友E:
SCH的PMOS驱动管DS反了,不知PCB纠正没有?

PCB是纠正的

楼主:
非常感谢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好琢磨一下你的电机驱动部分,就是那些互补的MOS管,上半边是不是都接反了?还是那句话,我眼神不太好。

原理图中接错了,PCB中是正确的

楼主:
非常感谢

引用 网友B:
通常电路图中,MOS管符号,衬底是与源极相连,而以此判断管脚连接方式,图上看连接是错误的,但由于PCB类软件元件与封装有映射关系,不排除别人画错了,但封装映射成正确接法。至于你的PCB是否映射成正确的,不得而知 ...

我PCB中是正确的,焊接的也是正确的,应该是其他的原因,5555,电机还是不转

网友:
想法戒台四通道的示波器吧。这不是号脉能好出来的。三相的输出情况(相位关系)必须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F:

原理图基本都是标准电路,既然图纸没问题,那就检查连接线和各个元器件,要细心逐个检查,任何一个元器件有问题都会导致电路不能正常工作。电流检测的电阻用1欧可能偏小,要根据电机的电流来定。

网友:
1、额,上管的PMOS的DS接反了,芯片输出低电平时,PMOS导通,向你那样接是无法导通的,PMOS是VGS=-V时导通
2、确认下上管驱动输出时低电平开通还是高电平开通,如果是高电平开通,就需要对输出进行三极管取反

网友:
像你那样接的话相当于体二极管直接导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