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相步进电机步进角的问题

楼主(2012-01-04):
最近在找三相步进电机,发现步进角有三种,一种是1.2 ,一种是 1.8/0.9 ,一种是1.5/0.75 。
请教应用于雕铣应该选哪种,谢谢

网友A:
三相就是1.2      白拉格的可以通过驱动器设置成别的

网友:
步进角小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就是1.2      白拉格的可以通过驱动器设置成别的

谢谢,记得从资料上看三相是1.2的,但是我在淘宝上搜时看到了有标注 1.8/0.9和 1.5/0.75的,就弄不懂了。
是不是不管标注什么,只要用三相驱动器驱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