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 熟悉火鸟的 前辈么

楼主(2012-01-04):
得到一个V尾巴的火鸟,觉得比较重,
又不想换动力,或者可以换个180有刷配减速器,
这样原来的设备就不一6动了
我想请教,其他方面,能够减重量么

网友:
原来的配置就不错,不用改,我看别人用原配的就飞的很好。
不过我是全换了自己的装备,无刷,锂电,天九控,看我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53316

网友A:
这飞机用锂电肯定头轻,我用锂电都使玩车的电池。容量6800的。电池将近400克

网友:
用翼龍的獎推力會大點,我以前飛2S1800ma理電,400摩打就以經很好飛分段飛可飛45分鐘。3S會過熱。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用锂电肯定头轻,我用锂电都使玩车的电池。容量6800的。电池将近400克

我用3S 1000mah锂电, 机头加三个一元硬币压重量就可以了. 不过我的电机比较轻,是AX电滑的马达.
一块电可以飞40分钟, 1/4油门平飞, 拉高后关动力滑翔到地面可以滑将近两分钟.

网友A:
我一块电池可以飞2个多小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3S 1000mah锂电, 机头加三个一元硬币压重量就可以了. 不过我的电机比较轻,是AX电滑的马达.
一块电可以飞40分钟, 1/4油门平飞, 拉高后关动力滑翔到地面可以滑将近两分钟.

貌似《航空模型》上登过?是不是尾翼也改过了

网友:
我忘了舵机是什么样的了。当年梦幻和火鸟都有。现在只剩下梦幻,貌似舵机可以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航空模型》上登过?是不是尾翼也改过了

我的尾翼改成合页铰链了,但是没有人知道啊,我没上过图的。
没有荣幸上杂志,也没在杂志上看到过相关文章啊。

尾翼改合页增加了一点重量,现在机头要多加一个硬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块电池可以飞2个多小时

你真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