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固涵道想入油机,请师傅带入门!谢谢

楼主(2012-01-04):
电固涵道想入油机,请师傅带入门!谢谢RT

网友A:
老兄
这儿咋带啊?!你是哪儿的啊?

楼主:
深圳的。入手如何选择发动机。和飞机呢。
遥控用天8是否可以?请师傅推荐几款飞机和发动机。质量还不错的!不要懂不懂空中失火的东西。15级那种就算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咱俩差不多,跟你交流交流~我准备上三叶S61发动机的。像你刚入门的话,最好身边能找个老手,都这么说,不过我现在大部分时间也是自己琢磨。飞油机天8没问题,空机一般都用大金星、小金星、终结者等等轻木上单翼练习机,你可以淘宝一下,上面也有推荐动力配置,可以参考~发动机建议选用三叶的,性价比高,而且再好的发动机也经不起炸机的,先把油机技术和发动机调试手艺练出来再考虑升级吧~

楼主:
前三点的飞机吧。不知道有哪些!

楼主:
上多少级的发动机为好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练习机都是前三点的,40级左右的都可以,比如说32的、46的发动机都可以。

网友C:
初学首选:小金星40级,配46的发动机。

网友D:
新手最好配置 OS55 三叶52 星宇大小金星 十字军 上单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