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911遇到的问题,玩过的都进来讨论下。

楼主(2012-01-04):
飞机悬停的时候貌似不是平衡的,就好像一边重一边轻,另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当电压不太够时(玩了2-3分钟左右),锁尾就不给力了,老是向右转,微调调尽了还是不行,同玩911的你们有遇到这问题吗?

网友A:
呃,LZ在隔壁论坛也有发帖,帮忙转过来↓↓↓
飞机悬停的时候貌似不是平衡的,就好像一边重一边轻,另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当电压不太够时(玩了2-3分钟左右),锁尾就不给力了,老是向右转,微调调尽了还是不行,同玩911的你们有遇到这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