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打方向舵尾巴会摆几下

楼主(2012-01-04):
悬停时候尾巴锁的很好。但一打方向舵尾巴就会摆记下再停住,很郁闷。锁尾
舵机
原来用的KST SM95,舵机盘用的米字的,连杆装在倒数第二个控上,怀疑是舵机问题,换了9257又把米字盘换成了圆形舵机盘装在最外面的孔,问题依然存在。。。。

网友A:
手法干涉

楼主:
手法干涉???打方向舵。停止打方向后尾巴摆几下然后锁住

网友B:
一般打哪边停哪边的左右摆几下的话可能感度高了

网友C:
感度高了 虚位大了 陀螺仪有震动了

网友D:
感度高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