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前几天购买自紧夹头的老大们,去哪里配秸秆

楼主(2012-01-04):
看到时1/2--20ufn的,貌似英制螺纹?去哪里配接杆,大家不会是要吧这个用在电钻上吧?

网友:
哪里配秸秆?????????????????

网友:
你这个是英制管螺纹型号,查资料自己车吧,很难买到接杆。

另一方面,如果这个不是钻夹头与接杆之间的匹配型号,要自己测量。一般而言,13mm以下的多为MT2或MT3,16以下为MT3,20mm的为MT4。

楼主:
标题

看来需要自己做一个

网友:
1/2--20ufn的不知道,如果是1/2--20unf的好象很多,找个一般的坏手-枪钻也行。

楼主:
也许是写错了,现在想把它做一个一头是螺丝接夹头,另一头是MT2的锥柄的东西,那位大仙能给个图纸

楼主:
百度了一下,没有说是管螺纹啊

1/2指的是1/2英寸的公称直径,20指的是每英寸20牙(即螺距),UNF指的是美制细牙螺纹

网友A:
真的是用在电钻上, 有何不妥?
我这边的工具大部份都是英/美制, 公制反而难买到.(我在香港的)
半寸美制细镙牙/MT2转接杆.
没需要图纸, 懂的就会做.
问问38兄,他做过的.
美制牙分粗/幼:
UNC 是粗牙,UNF 是美制细牙,
钻夹头的不是英制管用的G牙,也不是英制锥管牙RC.
1/2" 20UNF 是
外径: 12.7mm
内距: 1.27mm
60度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用在电钻上, 有何不妥?
我这边的工具大部份都是英/美制, 公制反而难买到.(我在香港的)
半寸美制细镙牙/MT2转接杆.
没需要图纸, 懂的就会做.
问问38兄,他做过的.

电钻上用这个接头感觉有点浪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钻上用这个接头感觉有点浪费

我用的充电钻, 配的是个德国 rohm, 单买三佰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用在电钻上, 有何不妥?
我这边的工具大部份都是英/美制, 公制反而难买到.(我在香港的)
半寸美制细镙牙/MT2转接杆.
没需要图纸, 懂的就会做.
问问38兄,他做过的.
美制牙分粗/幼:
UNC 是粗牙,UNF 是 ...

开始以为是公制的M12-1.25, 后来才知道是英制的
还有MT2的数据呢,如何车MT2的角度

网友B:
回复 楼主:

自己车MT2除非你的小托板够那个MT2行程,要不买个MT2B18转秸秆两顶一加把B18车成你需要的扣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车MT2除非你的小托板够那个MT2行程,要不买个MT2B18转秸秆两顶一加把B18车成你需要的扣就可以了吧。

B18是什么意思,
如果车斜面,可以利用尾坐偏离一个角度吧
不过感觉也是纸上谈兵,感觉光车无法做出那个表面
改装是最好的,但是改装的话买来的柄硬度自己加工的了吗

楼主:
哎,还是不行,买来的MT2没法固定,怎么加工螺纹,如果直接套在MT2的尾巴上用板牙套丝,还的买一个板牙,如果装在主轴上,还的买一个3变2的套筒,豆腐叠成肉价钱了

还是屈才装到电钻上用

网友:
用“钻夹头接杆”和指定的螺纹型号搜淘宝,有家可以定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还是不行,买来的MT2没法固定,怎么加工螺纹,如果直接套在MT2的尾巴上用板牙套丝,还的买一个板牙,如果装在主轴上,还的买一个3变2的套筒,豆腐叠成肉价钱了

还是屈才装到电钻上用

MT3 >2 变径套, 才十元八块.
转接柄才几块钱, 不会硬,很好车的.
问题是你的车床有1.27齿轮吗?
算吧! 还是直接换个B16 或 B18 的钻夹头吧!
老实告诉你,国产的内镙牙钻夹头都是垃圾,没精度的.
随便找个B16锥柄,也比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