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马特X0铣床的电机又冒烟了

楼主(2012-01-04):
 我那坑爹的西马特X0小铣床,电机又冒烟了!
原配的电机断断续续用了2年,期间不断冒烟,终于不堪重负,寿终正寝。
我把目光瞄准了我老婆缝纫机上的小电机,几番侦查之后,我断定这个电机和西马特上用的是一样的,就是一普通串激电机嘛!
果断拆了,换到铣床上。由于安装螺丝长度不够,我把烧掉的那个电机里面的长螺丝拆下来,换到这个缝纫电机上,改造了一番,总算大功告成。
换上的电机劲大,好使,不冒烟。听着那电机转动时“叽叽”的叫声,顿觉心旷神怡,如同喝了 一般。
可惜啊可惜!好景不长,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刚过去了3个月,就在今天,那电机又彻底罢工了! 因为最近用得有点频繁,平均每天用来打了3个孔,就是在2mm的铝板上钻个6mm孔,算起来三个月最多打了1000个孔。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西马特真的是如此的不堪么?会不会是调速电路出了问题,导致串激电机老坏呢?可以我浅薄的电工知识,我认为串激电机交直流通用,调速电路再怎么差也差不到哪儿去啊。

今天中午,果断命令老婆去修缝纫机的地方花25大元再买一个电机,拿回来轻车熟路再次换上,果然,那熟悉的“叽叽”声再次出现,转得挺欢快。
准备打孔时,发现钻头钻不进去,百思不得其解,邀请几位资深人士共同研究,最后得出一结论,这个电机转动方向是反的!
这个问题是难不倒我的,起码咱是搞电子出身的,立马将电机拆开,将碳刷的两根引线一对调,成了!
我决定,什么时候这个电机再坏了,我就去买一个洗衣机电机换上,自己折腾个安装支架就行,大不了买根长一点的皮带。
有图有真相!

网友A:
哈哈,这个“果断命令”用的好,不知道当时是不是哀求一番的。。。还敢弄坏老婆的缝纫机。。。

网友B:
兄弟很有才!
最近怎么回事,我的电机昨晚也冒烟了,220V,750W呀!
你多大的电机,25个大洋就能买到!

网友C:
LZ,洗衣机电机是感应电机,你的调速器要换成变频器才能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个“果断命令”用的好,不知道当时是不是哀求一番的。。。还敢弄坏老婆的缝纫机。。。

嘿嘿,在我家是我说了算的!
当然,钱归老婆管!除了车子加油以及偶尔请朋友吃饭花点钱,我基本上不花钱。抽的烟都是老婆给我买,一买就买2-3条,快没了的时候,老婆就再去买几条续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很有才!
最近怎么回事,我的电机昨晚也冒烟了,220V,750W呀!
你多大的电机,25个大洋就能买到!

我的电机是150W(号称),开价35元,因为我不要脚踏开关,省掉十元,就是2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洗衣机电机是感应电机,你的调速器要换成变频器才能调速。

洗衣机电机要加电容才能启动的,前些日子买过一个,45元。单相的220V变频器我有两个,其实自己做个可控硅调速马马虎虎也能用,机械特性软一点也无所谓。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在我家是我说了算的!
当然,钱归老婆管!除了车子加油以及偶尔请朋友吃饭花点钱,我基本上不花钱。抽的烟都是老婆给我买,一买就买2-3条,快没了的时候,老婆就再去买几条续上。

这个要顶!和谐!

网友:
买个洋垃圾换上吧! 耐用实惠

网友:
串激电机原來是交直流通用 西马特原配电机賣貴很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
回复 网友E:

38电机?

楼主:
我分析了一下:那个原配调速电路就是一个可控硅调压电路,因为串激电机运转起来太吵,全速运行的话跟飞机起飞差不多,所以我实际应用总是无意中将转速调的很低,这样一来,电机其实经常处于堵转状态,虽然我另外给它加了个CPU风扇,可热量还是散发不出去,最终导致电机经常烧坏。
我想或许我应该重新搞个主轴上的皮带轮,加大直径,过两天去试试看。

网友:
果断命令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在我家是我说了算的!
当然,钱归老婆管!除了车子加油以及偶尔请朋友吃饭花点钱,我基本上不花钱。抽的烟都是老婆给我买,一买就买2-3条,快没了的时候,老婆就再去买几条续上。

网友F:
有些串激电机好像设计有固定运转方向的,比如原设计逆时针转的,如果通过对调碳刷改成顺时针转,火花会很大,电机也会没力。以前拆过几个豆浆机电机,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些串激电机好像设计有固定运转方向的,比如原设计逆时针转的,如果通过对调碳刷改成顺时针转,火花会很大,电机也会没力。以前拆过几个豆浆机电机,就是这样的。

豆浆机电机,就是这样的,我也试过,的确是这样。

网友:
那换一个大点的电机就可以了啊

网友:
我也是X0没有你说的问题啊!

LZ你好,我前几天脱手的西玛特XO没有出现你那个问题啊。我一共用了不到5小时,但是最长一次用了一个多小时,基本连续的,后果就是保险丝断了,好像是个2A的,忘记了。后来换了个3A的还是4A的。之后用过几次也是连续几十分钟。没问题了。我铣的6061铝,你加工的东西是不是太硬了啊?

网友:
经典语录1:最近用得有点频繁,平均每天用来打了3个孔
经典语录2:果断命令老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