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ell 150T 大齿,急求替代品配件

楼主(2012-01-04):
请问各位模友,这种150T的大齿,有5个螺丝口,很少见,一直都是用的原产配件,但因为原厂的齿价格不菲啊~~是否有别的品牌的产品可以替代?本人是X-Cell Furion 450电直,天蝎星MKII 2221-8 无刷马达,谢谢各位啦!

网友:
Rave 450 main gear has five mounting holes, but it might not fit.
The rave 450 got a 177T main gear, so even it fits your furion, you still need to change your pinion for the optimal motor output.
Another BIG problem is the rave gear was not much cheaper than the furion's...

楼主:
回复 网友A:

Got it,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 help. I think I can just buy the original one~ lol

网友:
替代品的价格。。。。

网友:
替代

很简单 吧中心坐和大小齿整体换掉   替代产品就大把大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准备改成亚拓的121T斜齿,皮带传动齿不换~ 过一个月左右上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决定用亚拓斜齿!已经研究了两天,应该可以改装,改好了上图

网友:
很简单 吧中心坐和大小齿整体换掉   替代产品就大把大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Furion 450 的小齿是直接上皮带的,和别的450不一样,侧板结构也不同,没你说的这么简单的,我是就打算就换大齿和中心座,然后因为高度有差异,加一个轴承。现在配件在朋友那里,等他带来英国我再上图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