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凤凰1370问题

楼主(2012-01-05):
请问各位前辈,我的凤凰1370原装2630KV1150
电机
,
电池
是2200 3S 电调是好赢天行者40A 四叶浆可换成别的浆吗? 两叶或者三叶的 请指点一下 换什么型号的?

网友A:
我就没用原装电机和桨,用了XXD2212 KV2200,APC6040桨,半油门轻松起飞

网友B:
桨可以换成两叶或三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两页浆换多大的?三页浆换多大的? 谢谢

网友C:
我 真的想告诉你我的超级 凤凰1370 是怎么做的 又怕吓到 你 我敢断言就今天而言 我的凤凰1370 是坛子里最牛B 的 想看看吗?

网友D(2012-11-04):
凤凰1370mm 不是用吹的吧!? 好牛的B喔~~

网友E:
改桨要换电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