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已试飞,飞的还好,但是有疑问望解答)跟风做了个小水鸡明天试飞一下

楼主(2012-01-05):
全部一毫珍珠板制作,7mm直驱,6mm电磁驱动,65毫安电池红外2通,8.1克,不知道好不好飞啊,明天试飞去!!

下午抽空去试飞了一下 ,飞行的姿态很不错,而且飞的很漂,但是7mm直驱确实出现了失控问题,可是换了6mm直驱后依然会出现失控问题,很是不解是不是因为红外接受头的位置的原因导致发射机的红外线被机身阻挡了呢?

网友:
真简陋,呵呵,祝你成功

网友:
手工不错,顶一个~

网友:
手工好
我的红外上7mm时,动力会失控,但愿楼主的红外没这个问题

网友:
机机很轻,很漂亮。
赞!
拉力线不可调?
或调整比较麻烦。
可能不太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仔细看空心杯并没有固定住的,只是用胶带粘住了,今天试飞调整一下,然后再固定住就ok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会有问题的,这个红外用了半年了,大多数情况下也都是带7mm暂时还没有失控情况出现。

网友:
不错啊。只是1MM的珍珠版强度够吗?我的1MM珍珠版已经多次被我的电机的桨打破了……

网友:
不错哦 ,8克多,小卡斯,肯定能飞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就是再硬的的材料被浆打到估计也好不到哪去吧,哈哈,我感觉1mm可以的珍珠板的强度确实没得说啊

网友:
成辩论帖了。

楼主:
开个玩笑啦!互相交流嘛哈哈  一会就去试飞去不知道能不能行呢还

网友:
好机,机翼如果用擀面杖工法,可以做得更圆润些。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嗯!擀面杖大法确实压出的翼型确实很圆润,可是小弟干了件错事就是切割时板子不够长了就干脆按照对角线切的,不知道你发现了没,压过的珍珠板的曲线是有一定规律的,对角线切的机翼如果用擀面杖大法会从机翼的中段横向卷曲而不是纵向卷曲,这么说感觉好抽象····大大你切一块珍珠板压一下就会发现不同了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擀面杖大法确实压出的翼型确实很圆润,可是小弟干了件错事就是切割时板子不够长了就干脆按照对角线切的,不知道你发现了没,压过的珍珠板的曲线是有一定规律的,对角线切的机翼如果用擀面杖大法会从机翼的中段 ...

珍珠板是有方向性的,正反面,横竖方向,用擀面杖工法出来的效果都不同,要找好方向再下料
失控的问题怀疑是室外日光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