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求助 老鸟解答

楼主(2012-01-05):
为什么FUTABA9254通电后老是吱吱的响个不停 还有就是为悬翼不会回中(用的是9254尾舵
陀螺仪
是GY401在锁定状态下)在着谁知道富斯
遥控器
怎么设置 斜盘和尾舵应该连接在接收机的那些通道(请详细说下) 望各位老鸟帮忙解答一下 我都被搞的晕呼呼的

网友A:
9254是数码舵机,吱吱响是正常的。
GY401锁定状态下,用遥控器打尾舵后,舵机不会跟遥控器回中也是正常的。如果是非锁定模式,它会跟着回中的。

网友B:
尾舵机接RUDD通道,斜盘前面两个舵机一个接AIL,一个接AUX1,后面一个舵机接E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