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G7用两个接收请教

楼主(2012-01-05):
请教下大家XG7有两上接收,分别用在两上450上,两上接收都对了频,请问如果飞完一架450后再飞另一架还要重新对频吗?还是可以直接就开机飞行

网友A:
按住滑轮键开机,选相应模型,关机再开机就好了
楼主先看看说明书行不?

网友B:
按住ENTER吧,开机后选择模型,然后接通飞机电源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