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固定翼的飞行教程及原理(1

楼主(2012-01-05):
飞行前要注意哪些
飞行前要注意
尽可能清理飞行场地。
2、充分注意周边环境:

-
请勿在强风、雨天或夜晚飞行

-
请勿在通风不畅或建筑物内飞行;
-
请勿在人多的地方飞行
请勿在学校、住宅或医院近旁飞行

-
请勿在公路铁道或电线近旁飞行请勿在有可能因其他航模飞机引起的无线电波频率干扰的地方飞行
儿童遥控飞机一定要有成人在旁看护
.
模型飞机不能用于超出使用范围的其它用途。
随时放置好螺丝刀,扳手及其它工具。在启动前,检视用于组装或维修飞机机的工具是否已经准备好。检查飞机的每个部分。启动前,检查确保飞机无零件损坏并且工作正常。检视以确保所有活动零件位置正确,

所有螺丝及螺母已适当拧紧,并且没有损坏和装配不当的地方。检查确保电池已充满电。根据操作手册的说明

更换损坏和不能再用的零件。如果操作手册没有说明,请与经销商或与我们客户服务部联系。
、备件请用正品。不要使用非原厂配置的零配件,否则可能有引发事故或伤害的危险。启动电机前检查各舵机是否工作正常。启动前的检查初学者有必要从有经验者那儿了解安全事项和操作说明。
检查确定没有松动或掉落的螺丝和螺母。检查确定电动机座上螺丝没有松动。检查确定桨叶没有损坏或磨损。检查确定发射机、接收机、电池已充满电。
、检查遥控器的有效控制距离。检查确定所有的舵机动作滑顺。舵机动作有误和故障会导致失控,
、在飞行中如有异常抖动,请立即降落查找原因。

、不计后果地飞行会导致事故和伤害,请遵循所有规则,安全负责的享受飞行乐趣。 ---------------------------------------------------------------------------------------------------------------------------------
航模飞机飞行原理

飞机从地面滑跑到离地升空,是由于升力不断增大,直到大于飞机重力的结果。而只有当飞机速度增大到一定时,才可能产生足以支持飞机重力的升力。可见飞机的起飞 是一个速度不断增加的加速过程。故起飞一般只分三个阶段,即起滑跑、离地和上升。起飞滑跑的目的是为了增大飞机的速度,直到获得离地速度。拉力或推力愈大,剩余拉力或剩余推力也愈大,飞机增速就愈快。起飞中,为尽快地增速,应把油门推到最大位置。 并同时保持滑跑方向 。对螺旋桨飞机而言,起飞滑跑中引起飞机偏转的主要原因是螺旋桨的副作用。 起飞滑跑中,螺旋桨的反作用力矩力图使飞机向螺旋桨旋转的反方向倾斜,造成两 主轮对地面的作用力不等,从而使两主轮的摩擦力不等,两主轮摩擦力之差对重心形成偏转力矩。螺旋桨滑流作用在垂直尾翼上也产主偏转力矩。,螺旋桨的进动作用也会使飞机产生偏转。加减油门和推拉操纵杆的动作愈粗猛,螺旋桨副作用影响愈大。为减轻螺旋桨副作用的影响,加油门和推拉操纵杆的动作应柔和适当。滑跑后段应用舵来保持滑跑方向。随着滑跑速度的不断增大,方向舵的效用不断提高,就应当回舵,以保持滑跑方向。当速度增大到一定时,升力稍大于重力,飞机即可离地。离地时作用于飞机的力。此时升力大于重力,拉力或推力 大于阻力 飞机刚离地时,不宜用较大的上升角上升。 上升角过大,这会影响飞机增速,甚至危及安全。 为了减小阻力,便于增速,飞机高地后,一般不低于5米高度改平飞.因为这时飞行高度低,飞机如有坡度,就会向下侧滑而可能使飞机撞地。因此发现飞机有大坡度应及时纠正。当速度增加到规定时,应柔和带杆使飞机转入稳定上升,上升到规定高度。影响起飞滑跑距离的因素有油门位置、离地迎角、襟翼反置、起飞重量、机场标高与气温、跑道表面质量、风向风速、跑道坡度等。这些因素一般都是通过影响离地速度 或起飞滑跑的平均加速度来影响起飞滑跑距离的。

楼主:
航模飞机飞行方法与注意事项
     入门者玩航模固定翼要记紧的一点就是;迎风起飞,迎风降落。起飞和降落是每次飞行中的两个重要环节。所以,我们首先需要掌握好起飞和着陆的原理和技巧航模滑翔机起飞之前首先要观察周围环境,影响起飞的首要条件是风向、风速,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迎风起飞。航模滑翔机可手投起飞。方法是一手将油门推到最大,一手将飞机向前水平投掷。也可以跑道滑行起飞。一般来说手投起飞较跑道滑行起飞更省电、更快捷。
注意事项
油门位置: 油门越大,螺旋桨拉力或推力越大,飞机增速快,起飞滑跑距离就短。所以,一般应用最大功率或最大油门状态起飞。
离地迎角: 离地迎角的大小决定于抬前轮或抬机尾的高度。离地迎角大,离地速度小,起飞滑跑距离短。但离地迎角又不可过大,离地迎角过大,不仅会因飞机阻力大而使飞机增速慢延长滑跑距离,而且会直接危及飞行安全.
襟翼位置: 放下襟翼,可增大升力系数,减小离地速度,因而能缩短起飞滑跑距离。
起飞重量: 起飞重量增大,不仅使飞机离地速度增大,而且会引起机轮摩擦力增加,使飞机不易加速。因此,起飞重量增大,起飞滑跑距离增长。
机场标高与气温: 机场标高或气温升高都会引起空气密度减小,一放面使拉力或推力减小,飞机加速慢;另一方面,离地速度增大,因此起飞滑跑距离必然增长.
跑道表面质量: 不同跑道表面质量的摩擦系数,滑跑距离也就不同。跑道表面如果光滑平坦而坚实,则摩擦系数小,摩擦力小,飞机增速快,起飞滑跑距离短。反之跑道表面粗糙不平或松软,起飞滑跑距离就长。
风向风速: 起飞滑跑时,为了产生足够的升力使飞机离地,不论有风或无风,离地空速是一定的。但滑跑距离只与地速有关,逆风滑跑时,离地地速小,所以起飞滑跑距离比无风时短。反之则长。
2 I2 R+ \; M; l滑跑坡度: 跑道有坡度,会使飞机加速力增大或减小。
---------------------------------------------------------------------------------------------------------------------------------
空中转弯的基本操作方法
一定有很多初学者有全套的飞行用具,但却不晓得要怎么飞行,或者是尝试过但却坠机了,因而失去飞行的信心。本专栏是以在有指导者从旁指导的前提下所作的练习。请各位绝对不要一开始就自己一个人飞行。如果全都自己一个人来挑战的话,你就看着好了,“坠机”一定等着你,如果你有了飞机的全部配件,接着你要做的不是单独去飞行,而是先找一个指导者。再一次的提醒你:请千万不要单独尝试飞行。尽可能的找一个有经验人士。为什么飞机一起飞就要进行空中转弯呢?因为飞行大致上可以分为起飞、空中转弯和降落三个部分。其中最简单的就是空中转弯,接下来才是起飞和降落。所以当然要从空中转弯开始学起了。那么,为什么要在空中转弯呢?学习在空中完美地转弯不只是提升等级的一个重要关键,也是挑战高技术时的重要的角色。对于想要飞遥控飞机的初学者而言,完美无缺转弯技术将使遥控飞机加倍地有魅力。总之,完美的空中转弯是你要学的各种飞行技术中最要基本的。要学习空中转弯,当然首先是就要会使飞机在空中飞行。这个在刚开始时,可以先请指导者帮忙就可以了。先请指导者把你的飞机飞上天,并做好微调,使飞机可以直线飞行,飞到了足够的高度之后,再好好地控制发动机的速度就完成先前的准备工作了。放松你的心情,深呼吸,训练就要开始了。
空中转弯操纵杆的动作是很简单的在学习空中转弯之前,我们先来复习一下遥控器的操作和舵的动作。基本上,初学者在空中盘旋时所使用的舵有两种。一种是升降舵,一种是副翼。可能有人会问我:怎么不用方向舵来转弯呢?的确,4动作的飞机是由方向舵在控制机体的左右摆动,有些初学者用的飞机没有副翼。所以有人会觉得奇怪。但是,对于初学者而言要学习空中盘旋并不需要方向舵。也就是说,方向舵即使是固定式的,飞机还是可以盘旋的。甚至有些指导者为了避免操纵杆的操纵错误而造成机身乱动,因而建议初学者在使用4动作的飞机时,将方向舵固定住。飞机是靠副翼来左右摆动,并由打上舵、来维持盘旋的高度。它并不像车子和船只用方向舵来改变方向。没有副翼的初学者用飞机是用方向舵使机体转弯的。可是,大部分的飞机在打了方向舵之后和机身要进行转弯之前,会有一些时差。也就是说,在你打了方向舵之后,隔了一段时间才会看到机体明显的转弯动作。而就我们飞行上的经验来说,使用方向舵来转弯,虽然机身不致于会掉高度,但是往往转弯半径会很大,使得操纵者有点不太习惯。这点和你打了一点点的副翼,飞机就很明显的倾斜的话,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机体的选择对于一个初学者而言,也是很重要的。
另外,虽然说是练习机,但是副翼的舵角调整还是照说明书调好,如此一来初学者就可以得到最良好的反应了。
-------------------------------------------------------------------------------------------------------------------------------------------------------
固定翼飞机布局之探讨
     在动力装置的布局形式上,分推进式和拉进式,将螺旋桨安置在模型重心后方的布局称为推进式,而常见的将螺旋桨装在头部的方式称为拉进式。由于推进式布局的螺旋桨后方气流通畅无阻挡,因此螺旋桨效率要高些。这种布局最大的好处是模型着陆时螺旋桨与电机几乎不会受损坏。然而由于螺旋桨装在高处,它的推力会对模型产生一个低头力矩。虽然加一定的下推角可以适当减小这个力矩,但由于动力强大,加上其大小不断变化,这个角度难以调整得恰到好处,会给操纵增加一定的难度。而且因有个向下的分力会抵销部分升力,因此这种形式主要适用于动力弱小的电动滑翔机,螺旋桨直径也不宜取得太大。常规的拉进式设计拉力线很容易调整,操纵也较容易,致命的弱点是模型着陆时稍受冲撞便会打坏螺旋桨甚至电动机。因此,国外的许多模型都采用折叠式螺旋桨来保护其不受损伤。即便如此,在操纵拉进式电动模型着陆时也必须十分小心,机头部分任何一次粗暴冲撞都可能造成整个动力装置的损坏。
---------------------------------------------------------------------------------------------------------------------------------
教你飞行—飞行前注意事项
初学者千万不要以为模型做好后就可以很顺利地放飞和得心应手地进行操纵了。在平地学骑自行车尚且难免摔几跋;要学会操纵一架在三维空间运动的模型飞机,一定要耐心细致,循序渐进,不能急躁和粗心大意。头几次试飞最好在有经验的教练或者老师指导下进行,请他们先帮助你飞一下,将几个舵面的中心位置调好,然后再逐步教会你……如果你在当地是第一位先躯者,没有别人来教你,也不必担心,只要按照下面介绍的步骤小心进行,一般通过多次训练也能逐渐入门。
首先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飞行前一定要充分作好的地面准备工作主要有:
1、操纵系统的运转必须可靠。
可操纵的距离必须足够远,对于全新的遥控设备最好在空旷地实测,其可控距离至少在300米以上

时飞机可捧在手中而不必放在地上);对于以前已经用过的设备,为方便起见,可以将发射机天线全
    部缩进再测试,此时地面可控距离一般仍应在12米以上(在空旷地面,接收机天线全部放开)。
飞机的机翼、尾翼不能有明显的扭曲变形,安装足够牢固。
机翼与尾翼的安装位置必须正确,重心位置必须符合设计要求。通常,模型飞机的重心可设定在离机
翼前缘30%处;动力滑翔机可设在33%—35%处。
发射机和接收机的电池事先必须充足。

楼主:
教你飞行 - 起飞与升高
要以离开初学者的行列为目标,最初的练习首先要从起飞开始。变得可以独立飞行的话。以一般初学者的起飞动作来看,一般都是先在跑道缓缓的爬行,并且在助跑时大都会采取蛇行的姿势,然后再大力催油门,让飞机做急速的上升。因此,我们常常可以在起飞离地的瞬间,看到遥控飞机极不安定的一面!那么,所谓正确的起飞是怎么样的状态呢?首先让飞机在跑道上缓缓的加速,这时你除了油门的控制必须互相配合外,让引擎保有在低速运转时的安定性是有其必要的。要做出正确的起飞,如果不在飞机完全静止的状态下起动是不行的。

    首先,刚开始的重点是小心谨慎的油门运作。严禁急躁的将油门打开,在感觉上是一步一步慢慢的将油门打开,然后让飞机慢慢的滑行,使其加速并保持充分的助跑距离。从头到尾要将机体一致性的加速跟充分的滑行距离当做一个连续动作,是有必要的。还有助跑距离较长时,将能够防止起飞之后的失速,因为它可将其有效转换成飞行时所需的速度,同时也可以使下一个动作---爬升,在执行上更为完美。因为练习机一般都是前三点式的机种,只要机体的运动设定都做的正确的话,就能保持助跑时的直线前进,还有,因为引擎慢速运转时的反扭力以及螺旋桨的气流效应等因素,而造成飞机左偏的现象,也几乎都可以忽视。假如说有发生一点左偏的话,只要冷静,都可以用方向舵
来进行修正。在助跑中巧妙的利用方向舵操作来抑制蛇行,尽可能的保持直线前进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特技飞机或者是一部分的练习机等,采用后三点式的轮架与前三点式的相比的话,起飞就变的更加困难了,这是因为后三点式的主起落架重心位置比较前面,更容易受到引擎反扭力及螺旋桨的气流效应等因素的影响,后三点式的机体,如果是采用大力催油门的方式的话,机体就很有可能会出现在原地打转的情况。

    为了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柔顺的操控油门与适当的方向舵操作互相配合是有必要的。在还不熟练的情况下,刚开始将方向舵放在偏右的位置,对应跑道路边的**,只要让飞机的机首偏右就可以了吧。还有以初学者的水准来说,要巧妙的控制方向舵是很困难的,首先,在起飞开始的时候轻轻的打点上舵,让尾翼部分来压抑其滑行路线,以维持直线前进性,如果此时飞机已明显开始加速时,则必须将升降舵再回到中立点的位置,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减少主翼的迎角,并借以增加飞机的速度。接着让飞机充分的加速,到达可以起飞的速度之后,再一次轻轻的升高升降舵,进入爬升的状态。在爬升的时候要记好,常常保持和缓的角度来进行。大约维持在25度至30度是标准的上升角度,避免高攻角的爬升是有其必要的。还有,在轮胎离开滑行路线的瞬间,就与前三点或是后三点的机体无关了,这时都会因为引擎的反扭力以及螺旋桨气流效应的影响,而让飞机的左翼倾向于容易出现下降的感觉,因此在有些情况下有必要利用副翼来做修正。保持和缓的角度一直线继续上升,到达一定的安全高度之后,向左边或者向右边来进行90度的空中转弯,接着再让升降舵回到中立点,进行水平飞行。而以上这些就是完成正确起飞的连续动作。
---------------------------------------------------------------------------------------------------------------------------------
教你飞行 - 水平直线飞行
    要抑制住兴奋的心情就从水平直线飞行开始当你的起飞、降落与空中转弯等,如果都可以顺利进行的时候,相信这时就有很多人想要接着挑战看看特技飞行乃至于花式特技了吧!爱机如果能够照你的意思操控,进行任意的翻滚或是斤斗的话,感觉真的是爽快无比的。但是万丈高楼从地起,首先还是先巩固操控技巧的基础比较重要。在遥控飞行界里常常可以听到"水平直线飞行3"这句话,虽然正确的水平直线飞行看起来很简单,事实上却非常的困难,即使自己打算做出完美的水平直线飞行,老手们看来不但飞机倾斜,比想象中的要差很多能够做出维持一定的距离跟高度,要在同样的路线里进行水平直线飞行,不论多少次都可以。首先,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先暂时忘记特技飞行的事来进行练习会比较好。在进行正确的水平直线飞行之前,要暂时先决定水平直线飞行的左右回转的位置,从往返于这两点的飞行开始进行练习。刚开始的阶段往往是需要常常修正舵面的。因此在看的到飞机的范围里,左右回转的点的间隔还是宽一点比较好。要假想在回转的位置有根很大的柱子立在那里,当然这在现实的环境里,是不太有可能会有大柱子立在那里的。因此从自己所站的位置来决定,参考附近地面上的目标物来决定回转的位置,并且想象有根柱子立在那里。还有,在飞行中并不是只有注视着飞机,而是要将周围的风景也收纳在视野里,只要记得要能够很容易一直掌握到的位置跟高度就可以了。
水平直线的绕圈飞行里,除了要保持一定的高度跟位置外,特别得注意的是飞机的倾斜。而即使进行直线飞行,在飞机往左或往右的时候,会有一点倾斜而无法保持水平的例子非常多。以操控者所站的位置来看,飞行高度在100~150公尺低翼机的话,位在外侧的主翼只可以看到一半的程度而若是中、高翼机的话,外侧的主翼将会只呈现看到一点点的程度。你可以利用这项基本的原则来做为判定水平状态的一个标准。另外你也可以让伙伴站在滑行路线的两端,一边飞行一边接受指示增减倾斜度,只要能够掌握住在不同位置所看到的机体形状,就能很快领会正确的水平飞行的重点了。另外,由于绕圈飞行是在顺风跟逆风中交互进行。当然在逆风的情况下,飞机的速度(严格来说是相对于地面的速度)会减弱;顺风的话则情况相反。因此,在这里油门的运作就变的很重要。初学者常常会将油门全开来进行飞行,不过对于水平直线飞行而言,只要油门半开的程度,引擎的马力就足以应付了。正确的水平直线飞行还包含了适当的油门控制,不论是顺风或是逆风,都常保一定的速度是很重要的。在一定的高度跟位置、机体不会倾斜、固定的飞行速度,只要结合这三个要素,而且多次重复同样的操作的话,就可以做到能够称之为正确的水平直线飞行的操控了。

---------------------------------------------------------------------------------------------------------------------------------
教你飞行 - 航线飞行
    如果能够得心应手的做到基本正确的水平直线飞行之后,接下来就要开始画出正确的轨迹练习了。这一个步骤是为了要在一定的空间里,做出正确的飞行,并且要以能够确实的记住操控杆的位置为目的。如果能够让飞机在你所想要的位置以及高度进行飞行的话,那么遥控飞行将会更有趣。为了能描绘出正确的轨迹,要假想在天空里有环形跑道在的情况下进行练习。首先在刚开始要以正确的水平直线飞行来作飞行,为了要让往返飞行都在同一轨迹上,要从记住"P"字型转弯开始。P字型转弯的路线就跟字面一样,就象要写出P这个字一样。方法就是开始的地点跟结束地点要一致,再来的飞行方向就是正反向的回转。大约是呈现270度的左转弯与90度的右转弯的情况,当然你也可以采取左右相反的方向来进行,利用这些来加以组合成P字型转弯。另外,为了让飞行方向在一致的高度跟交叉点上,完美的做出180度的变化,以初学者的水准来说这可是有一点困难的技巧。但是相对来看,如果连P字型转弯都能做完美顺手的话,就可以做出来回的飞行路线一致,非常棒的水平直线飞行.
    P字型转弯的重点,在于随着风向的变化会让飞机上下移动,利用巧妙的升降舵操作来控制它,并且在正确的地点让飞机折返。在这个时候不用多说,也得要求自己利用想象来决定交叉点跟折返地点。利用P字型转弯跟水平直线飞行组合,而能够重复做出正确的飞行路线之后,下一个步骤就要开始水平8字型飞行练习。反复正确做出左转弯与右转弯,正确的画出8字型是比想象中还要困难。就象之前说过的一样,在引擎的反扭力跟螺旋桨的气流效应的影响之下,即使做出同样的摇杆的行程量,也会造成左右转弯无法取得一致的情况。具体来说,因为左转弯的回转半径较小,机头会容易下降因而损失高度,如果这时再加上顺风或是逆风等要素,操控杆的控制就更加复杂化了。理论上,如果是在上风处进行左转弯,在下风处进行右转弯的话,不均等的回转半径和高度上的损失就会影响较小。在离开地飞行时,建议你最好能在这种情况下多练习几次,只要有一定程度的熟悉以后,则可再尝试看看相反的方向。这样一来,应该就能够实际感觉到,因为引擎的反扭力与螺旋桨的气流效应所造成的影响,以及风向的不同而产生的浮力变化。还有在飞行时并不是连续进行8字型旋回,随着直线飞行稍微增长,再有余力来进行飞行方向跟高度的修正。当然,交叉点要在操控者的眼前,也别忘了将那一个位置正确的印在脑海里。如果水平8字的练习飞行,不能保持一定的左右回转半径跟高度的话,交叉点就会不断的改变了。所以,利用来回交叉点的位置,也可以做为判断练习飞行技巧的一项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