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舵机都是浮云!260MG复 活记。

楼主(2012-01-05):
郁闷啊  450作为练习机 斜盘真是难配,好的太贵,便宜的也不耐用,   好不容易装了260MG 用了无副翼 ,有一次炸机直接干坏舵机齿,淘宝问了问舵机好买  舵机齿难找,扔了也可惜,只有拆开先研究一下,无意发现他的舵机主齿与DS410这类电位器的定位座主齿  不同  他是可以拆卸的一个尼龙钉一样的,拆下后在对称位置钻个孔 ,装上定位座,没有扫齿的一面又可以与其他齿很好咬合,  装好试了试 与换新齿没啥2样,算了算  炸的齿数不是很多的话 ,可以重复使用3次左右 省钱 方便  ,手里有65MG  260MG扫齿的可以试验一下  下面简单拍了几张图,拍摄条件有限,只能凑合看喽……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来没炸坏260MG的飘过,楼主是怎么炸坏的,我之前也想备几幅齿轮,但是卖这个舵机的店主说买不到,说因为炸不坏没必要买齿轮 学习了!

网友:
学习学习!!正准备入大舵!

网友:
换大舵机要换侧板,觉得有点麻烦。

楼主:
 这样还真省几套舵机齿钱,用到没法用也够本

网友:
孔自己转的,不错

楼主:
齿的铝材质 很软  一般枪钻就行  ,   我是用手磨装钻头 钻的孔   比较难看。

网友:
 我把舵臂炸断了都不见扫齿,这齿轮应该很硬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