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换大舵机!请老鸟指点一下!!~~~~~~~~

楼主(2012-01-05):
450想换大
舵机
用!请老鸟们推荐一下该用什么牌子和型号的舵机好呢!?本人米不多!预算一个舵机在150-250之间!

网友A:
260mg再用还不错

网友B:
换大舵机,90%都是用260mg

网友C:
我还是用410m 换大舵机要改侧板 太费事了!

网友D:
SPORT的话就简单,换个冰人的上侧板,再搞3个260MG,500块OK

网友E:
我换了510 M 超爽!

网友F:
增加机体重量,有必要换吗

网友G:
小飞机只是拿来休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