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字臂

楼主(2012-01-05):
看来KDS新450的图片后,一直心仪带尼龙衬套的尾推7字臂,上周终于到货,就订了两个,一直没空去取,昨天中午终于去取回来,结果竟然mmx涨价了,还长了25% ,.........................此处省略污言秽语若干字

该7字臂尺寸和形状与YT款均有不同,装是可以装,但要动些心思,作些手脚,虚位是果然没有,剩下的虚位来自尾推花套和蟹爪,实际效果如何要周末飞了才知道

看图吧

网友:
很滑的吗?用老维英双推的漂过

网友:
找个垫片啊,这样不行

楼主:
假组、假组 垫片用八字臂的铜套应该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个合适高度的垫圈!能行的~

楼主:
 谢谢阳台,心里有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测了一下! 加个3毫米左右的垫圈正合适! 关键是调节塑料圈套和尾轴之间的垂直距离! 感觉应该圈套向上安装! 向下的方向可能脱落掉!

图片上是找到的2毫米厚度的垫圈!3毫米正合适!

图片上是找到的2毫米厚度的垫圈!3毫米正合适!

网友:
加垫片可以解决平衡,但是球头扣的位置会不会过长?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至于!正合适~

网友:
看来加垫片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看来加垫片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等测试,好东西再折腾

楼主:
圈套向上安装球头扣到尾管的距离又蛋疼了

网友:
长度是个问题

网友C:
请PM淘宝链接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PM淘宝链接

抱歉来迟了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1103pXoB.3-aJ4GI.h-4GkCx4&id=13594226277&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忽然想到!若按照你的这种方式安装的话! 看能否把那个白色的塑料圈套顶出来后!再从上往下安装到位! 应该可以的! 这样就不用蛋痛啦~~       再次发现你的7字臂的圈套本来就给装配员给安反了!!!

网友:
标题

飞越的金属的那个也没有什么虚位的,尾推滑动阻力主要是滑套和尾轴那里,我用光驱轴做的尾轴就比冰人的那个尾轴顺滑很多,拆掉舵机可以靠自己的重力滑动

楼主:
换上了,效果不错,没有什么别扭的地方,除了球头到尾管局里有点大,一切都好,在滑套球头和7字臂间绝无虚位,星期一上照片etc

另回18楼鹰兄:飞越的金属的那个新的的确没什么虚位,但飞上几十个起落就不同了,有视频看

楼主:
图片: 该死的HD2/ANDROID2.2 近摄对焦不给力,有几张虚了,凑活看

不同尾巴虚位的对比,个人觉得尾巴虚位来自:尾桨夹/尾中联配合 --> 蟹爪连杆 -->滑套/尾轴配合 -->滑套球头/7字臂,第一个视频不是很清楚,但还是能看出滑套球头和7字臂间的旷量有多大,使用的TAROT金属7字臂,新装上的时候这个位置没什么虚位,飞了几十起落就这样了

后一个视频是KDS新4507字臂的,因为用的桨夹/滑套/蟹爪均不同,所以不能说虚位小全是7字臂的功劳,但是滑套球头/7字臂这里的虚位是一点都没有

换了7字臂后,在地下试机足够顺滑,飞起来后觉得比较敏感,机器本身的震动尚好,尾垂一点点虚影,780+Goteck9257,没有调整Delay,感度要调到55才没有金鱼,电池差点的话尾巴都会哆嗦,正在考虑换套有点虚位的蟹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