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马达如何接线?

楼主(2012-01-05):
近日得一马达,看似三相,但不知如何接线了,求教。

网友:
不懂哦,不过看这机子好像是进口的。很不错。礼貌点,沙发就不坐了,让给能解答的老师坐,我站着听课就行。

网友:
上面不是标的很清楚吗  Y型接法 绕组抽头都有了用表量一下

网友:
星接380的,改成角接配220的变频器即可

网友:
有一根是零线,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阻值相同的三个绕组,共用的就是零线剩余三个接头就可以接到工业电上

网友:
板凳地板都是正解

楼主:
我量了一下六个头之间的阻值。
另外这个250瓦马达,做180小车床的主马达,力量够不够?(我还有一个变频器0.75KW)

网友:
那应该是左面三个是火线,右下面那个是零线,你最好再测测做点1,2之间是否也是66欧,右面上面两个是测速的?我也不知道了。

楼主:
三个火线接,如果相序接反了,不会烧马达吧?
零线还用不用接?

网友:
相序反了,马达会反转,烧不了。

网友(2012-03-21):
如果再测得左上两根线为66欧,那你就左边三根线接三根火线,右下角那个接零线(也可以不接),通电试验!

网友:
三相四线,星型接法。三相380V 直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