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dsm2便宜接收也可以做室内机的

楼主(2012-01-05):
dsm2在日本有那种0.5克的接收但是贵的离谱
我刚刚把6110(smd电容的)的pin脚拆了才1.3克
大家可以试试看

网友:
问个白痴问题,dsm2是啥?哪能买到?

网友A:
请教了
可否祥尽奌让大家分享,谢谢!

网友B:
室内机全部25人刀6100的飘过……

网友C:
我最近入了25的6100e 4个 拉距真的超过400米 就是不知道稳定性如何。远的拉到了660米 还是不错的

网友D:
接收是便宜了,那控呢
另外标称4.4g的重量也不轻啊。

网友:
全新的dx6掏宝480左右
跟全新的天地飞6动笔起来是贵了点 但是个人认为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