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下飘渺机下挂云台的可行性!

楼主(2012-01-05):
很想把xa650的云台下挂到这个有道的1.2米的熊猫机电机后面,用31AP或者21AP驱动云台增温,大家讨论下可行性。
另外发现天堂鸟的1.8米的黄金甲的前面的地方更长!

楼主:
螺旋桨就要拍到了 很纠结啊,鱼和熊掌难以兼得

网友:
机翼下面的空间能装不?
而且靠近重心

楼主:
好主意啊。不过飞起来 就要一边重了,用平衡仪的话副翼要一直翻着了,效率低了呀。
而且机翼飞行过程中震颤的话,估计还不如和机身直接硬连接的效果好

网友:
好说,一边挂一个

网友:
下挂的话降落技术必须了得

网友:
有可能可以!

网友:
这个多旋翼使用的双轴云台效果不错,下挂或是倒置安装都可以,飘渺机身中部的镂空位置也可以侧前安装~

网友A:
我的1.8M飘渺是这么做的,加长设备平台,加装起落架,然后云台下挂。

网友:
呵呵,拿牛头来对马嘴,反正感觉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1.8M飘渺是这么做的,加长设备平台,加装起落架,然后云台下挂。

能不能发个图参考一下

楼主:
后推桨弄不大

网友:
飘渺本来就尾重,加长平台及下挂云台刚好可以增加头部重量,云台为自制简易单轴,只想操控摄像的角度,但效果却还不错,见笑了

网友A:
挂自制云台用ZI6拍的视频截图

楼主:
好手艺 好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挂自制云台用ZI6拍的视频截图

网友B(2012-04-14):
可以采取下我的方法。不知道能看清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采取下我的方法。不知道能看清楚不
(图片涉及购买方式予以删除版主留)
你看看这个FPV配置呢?

摄像头

无线图传

USB高清实时采集卡

电池

网友:
你找不到合适的稳定仪,fy的就算了,试过了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