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mcpx的头罩柱该如何固定?

楼主(2012-01-05):
天冷了,塑料容易断,练飞中不慎把下面的头罩柱碰断了,请问能修复吗?

如果换一个新的机架该如何将头罩柱加固?

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看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
忘了說,前面兩支柱子我是加固加強,但孔的位置不同了,要另外打孔

楼主:
受JSC1974兄弟启发,用了根碳棒固定

网友:
呵呵~當時沒拔主板就用502貼了,你在下面加固應該也不錯,原來的孔位不用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