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震动,求教高手

楼主(2012-01-05):
我的飞越450推杆至中高速时有一阵比较猛烈的震动,再高点速度后就又平稳了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求教高手请指点!!!

网友A:
震动来源多了,大桨,主轴,横轴,尾桨,副翼,尾桨,一个个检查排除

网友B:
螺距和油门曲线配合的不好也会引起震动!!! 一个个排查

网友C:
你这个震动 应该来自 中联 弯曲 肉眼不容易观察到 我遇到过2次 换了就ok

楼主:
还有其他的原因吗?我好一一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