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山寨250 无力

楼主(2012-01-05):
山寨250,3s850mah全备起飞重量330克,大齿120T,皮带齿32T,尾轴齿8T,4500kv + ztw 20a + 11t + 205mm木桨,油门0 40 60 80 100,螺距-2 0 10;之前用飞越特价的200mm ABS桨飞的时候发现不够力,悬停几乎要油门杆到顶,一打舵就掉高度;换了205mm木桨后稍有改善,不过悬停也要差不多80%的杆位。请问这种情形是桨配的不对,还是
电机
/齿比不合理?请高人指教。
另外请问动力如果换用2826kv3200或2215kv3700,搭配15T齿是否会好一些?不过这样一来,飞机就会更重了
飞机就是下面这个小家伙:

网友A:
250标配动力为: 3S + KV3500 + 15T
楼主用3S+4500kv+11t 理论上转速应该够了,
所以我认为主要就是检查电池和大桨,
可能这个电池带4500kv的马达有困难

网友B:
我的山寨250 起飞重量377g(超重40+g)油门没推到一半就飞起来了。也是3S 850mAh ,塑料大浆。低油门时加大调一下螺距。如果还不行估计要么电池不行要么电机功率不够

楼主:
电机是泉速的,号称250级 4500kv,低转大螺距,尾巴受罪啊

网友C:
这个根本不是山寨的标准250,结构跟宇宙牌完全不同

楼主:
药兄,我没说这是山寨宇宙牌的呀,只是说山寨小厂出品

网友:
机子有没有干涉?舵量行程够不够?传动是否顺畅?
250正常做钟摆的动力都够,你这个悬停不够,肯定是那里有问题了

网友D:
这个250的结构以前在别人的帖子里见过,但是忘记叫什么了

楼主:
佳宝250小3D,传动顺畅,螺距-2 0 9正常

网友E:
11T太小了,我也试过,至少13T能飞

网友E:
你估计和我一样,想和450用一样的齿比
但是250设备比较密集,密度很大,15T算是折中的
我目前用13T

楼主:
250说明书:3500kv * 15T /120T * 12V = 5250rpm
我这个:4500kv * 11T / 120T *12V = 4950rpm,应该差得不是太多吧?
蛋疼的大齿竟然是模数0.5的,13-15T的齿轮不好找,450电机齿磨电池板,要垫高电机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