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上用的飞越650陀螺仪不会设置,请教高手

楼主(2012-01-05):
飞了5个起落。飞越650
陀螺仪
突然不工作了。通电后有自检,尾桨也有变距动作,但是随后就没舵了,怎么打杆都没反应。手里有张网上下的说明书但是看不明白,求哪位高手能一步步带着设置一下陀螺仪。因为已经排除
舵机
故障,然后陀螺仪设置时也有反映所以也排除故障。

网友A:
遥控器4通道有输出没?不过陀螺设置有反应,应该是有4通道输出的
Gy650自检正常后应该是左边最上面一个蓝灯亮,忘了是L1还是L5,看看自检后是不是只有这个灯亮吧。

楼主:
是的。自检后只有这个灯亮,请高手再指点一下!

网友B:
看看 说明书,实在 不行 寄回去 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