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90级油直上下抖动的问题!

楼主(2012-01-05):
有个问题请大家帮忙指教一下,亚托700N悬停状态很稳定,在推俯仰
舵机
前进或后退,摇杆回中后尾管会上下摆动几下才稳住,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是转速还不够高,发动机油针再收一点试试

网友B:
大桨转速不够就会点头

网友C:
地板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