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近期买了25LV的坛友关注一下

楼主(2012-01-05):
长拖板丝杆左边应不应该有一个轴承,请师父们帮忙看看。谢谢!

如果有的话,请提轴承供型号

如果有的话,请提轴承供型号

网友:
我昨天拆华飞bf20  里面也是这样的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的结论是  这个是x燕尾的丝杆 是两头拉住的  应该里面没有轴承  如果里面有 就成了每一边都有一个定位   两个定位 两个重复约束  要怎样的制造精度才可能达到两个重复约束不打架?   德国日本的我信  国产的我不信   卡盘都造得那么丑   别说这么高难度的事了    基本上这样的货色 比不上自己diy的

我下一步打算改滚珠丝杆     改成一边约束窜动     另一边只是用深沟约束平行  不过看着这个上面最最单薄的t槽 心里犯嘀咕  真的够够厚度么? 这玩意儿太水了 最薄处只有7.6mm厚度!我看还有人乐不思蜀的畅快淋漓的洗了一刀!   不知你的这个是多厚呢

网友:
我的20LV有好像是滚珠轴承,左右端各一盘,,右侧5200Z左侧黑胶盖的型号看不清,,,,,,,,,,,

楼主:
谢谢猫猫的关注,好像有点道理,但是它做了轴承位啊

网友:
是不是在手轮那边有个啊,要那边有,这边有没有都成

楼主:
回地板,左边手轮没有轴承,右边有的。

网友:
都是一边2个,一边一个,以前装的时候发现过装4个轴承会出现过定位现象,手感不好.两边的丝杆支撑座是一个图纸,所以都有轴承位置

网友:
可以一边装两个平面推力定位,另一端装一个深沟轴承

网友:
就是 一边 两个一边 一个的

网友:
机器没在家,看了下说明书的爆炸图,应该有轴承,和右边对称的。

网友:
型号是51200,右边是两个轴承,左边是一个。

网友:
报告,我的25lv左边也是一个空窝窝,,,

网友A:
我的7025也没有,后面自己装了个推力轴承

楼主:
我是在试机过程中感觉有框动才注意了一下,这种情况下是否需要补上一个轴承。谢谢上面回复的朋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建议补哦,会出现过定位的现象

网友:
低档鸡鸡,凑合着用,没法讲究

网友:
关注,有可能准备上的机

网友:
主要不想让丝杠磨手轮座,加了个推力轴承,不知这样做有什么危害吗?

网友:
加工精度差 就取消轴承

网友:
昨晚连夜拆掉轴承,手摇感觉跟装轴承时差不多,先前做东西比较满意,还是继续装上轴承了

今早又吧丝杠座掉头装,把右边带刻度的装到左边,试用段时间

网友:
我把bf20左边拆了 等改造  其间照常使用   没有任何异样

网友:
空出来的那边再加个平面推力是多余的,画个图好好的想想,分析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7025也没有,后面自己装了个推力轴承

不对呀,我的机机就是西湖7025,原厂已装了一个推力轴承,拆开看到过。

网友:
我的不是西湖的机器,带刻度手轮那边好像装了2个

是的装推力是多余的,拆掉手轮座也照样用,不过装就装了不管了,抓紧时间干活才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