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HV80的缓启动````

楼主(2012-01-05):
设置启动速度为2,,,油门启动后,,,将油门归最低点,然后再推上....油门还是缓启动````这样正常吗?/

我担心的是如果这样的话,在飞的过程中不小心把油门推到最低点了,再推上去的话,飞机缓启动,那不是要坠机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启动速度为2,,,油门启动后,,,将油门归最低点,然后再推上....油门还是缓启动````这样正常吗?/

我担心的是如果这样的话,在飞的过程中不小心把油门推到最低点了,再推上去的话,飞机缓启动,那不是要坠机了吗???
应该有个时间间隔的,一般正常飞起来后油门拉到最低马上再拉高是没什么问题的,10秒左右的时间差吧。

网友:
有这个问题,飞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就有次出现过这种情况,幸好我会熄火降落才没造成炸决机

网友:
只有用 Normal 模式飞,  还在飞行中又把油门拉到最低,  才会出现此问题,  凤凰的电调的确是油门到最低再上去就缓启动,  不管之前是否已经启动过。

但我不太明白,  你在 Normal 模式下飞,   在不降落的情况下,   还用得着把油门杆拉到最低吗?
风大落不下来??   Normal 模式的第一点螺距通常都设为 -4 度才比较舒服。

一般起来后都是 idle1、 idle2 在飞了,  油门曲线摆在那里,   最低都七八十甚至一百一条直线,
你拉油门杆到最低油门也不是0, 凤凰要是还缓启动那就神了。

老款的 ICE1 动不动进过流保护天上缓启动倒是真遇到过。

网友:
只有一个情况了,楼主飞机飞太高了,又在Normal 模式飞,只能最低油门了,降到地面想拉起的时候发现缓启动了

网友:
正常模式含缓启动起飞,3D模式上空飞行及降落,管它的缓启动

网友:
我这有人也遇到这个问题炸机

网友:
我都差点炸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我的600efl第一炸就是这样炸的 坑跌的设置

网友:
凤凰就是这样的,我也有次直接失去动力掉下来了,后来起来后都直接切IDLE1就行了。

网友:
俺油门曲线一条直线,只有下来后切了 Throttle Cut 才0油门。所以,无此问题。

网友:
今天700E下降时油门收过了起动点,再推油门时没动力,好彩飞机大生力够没炸,在地上试了下油门,飞机快起飞,一下收油到底再推油门就会从新缓起动,不象YT的电调,油门到底再推会快速的转,油门到底过几秒才会缓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