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 高手~ 菜鸟级的我买了一架火鸟403LS有些疑问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12-01-05):
疑问 1 :   在马达低转速时有金属异响,有些尖,刺耳那种。
疑问 2: 关闭遥控器后,飞机电池没有拔下有时马达会自己转动。
疑问 3: 用遥控器轻微调整尾翼舵时有些轻微抖动。

网友:
我不是高手,但我想应该

1,拆马达看一下,如有问题就退货

2,一般套装的,这个 控和接收都不是好家伙,JJ没断电前,千万别关控

3,套装机的舵机,,,就那样

楼主:
好  先谢谢楼上朋友,  拆马达,一般会有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如何看马达的问题? 谢谢。。

网友A:
新西达的电机一般在低速时有时会发出吱吱的声音,高速时一班没有。
你的控和接收机,在通电运行时接收机不允许没有控的信号运行。这样很危险,切记!!
是舵机的在微量控制下,控制的舵面不够灵活,阻力稍大于舵量的控制力矩。需调整控制连接的机构解决。

楼主:
谢谢楼上,马达声音和吹哨的声音很像。。。

网友:
这是有刷电机吧?
建议LZ别太追求完美,能飞起来就行了,反正炸几次之后这些小毛病就不算什么了

楼主:
谢谢楼上。。是有刷电机的。。。

网友(2012-02-28):
引用 网友A:
新西达的电机一般在低速时有时会发出吱吱的声音,高速时一班没有。
你的控和接收机,在通电运行时接收机不允许没有控的信号运行。这样很危险,切记!!
是舵机的在微量控制下,控制的舵面不够灵活,阻力稍大于舵量 ...

火鸟套装用的是有刷电机

网友:
飞飞玩玩就好了,前年刚入魔的时候也买了这个,只能凑合玩

网友:
 一切正常 鉴定完毕....任何航模都严禁先关控.正常操作是先关动力电源,再关控

网友:
飞行前,先开控,飞行后,后关控!其他的估计都不是什么问题,正如楼上所说,这东西不能要求的那么完美!

网友:
炸一炸三个问题全部能解决

网友:
和我的403LS一样。外加一点’桨经常打到翅膀

网友:
这款飞机很不错,非常适合新手入门。LZ好好练习吧。
有几个地方可以改进:机翼全部覆盖一层透明胶带,可以大大提高机翼的强度,同时让机翼表面变光滑,减小空气阻力;尾翼的舵面切下来换成铰链连接,可以让舵面更灵活耐用;最后,可以升级2208无刷马达,配5X5桨,效果很好。

网友:
有刷电机在航模已淘汰了。这个机那天当它不能飞时就赶紧送朋友让他们去折腾。。。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