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上床,在BVB25LV 和 JY250VL 之间拿不定主意

楼主(2012-01-05):
如题,本人没接触过车床,看了一阵子,在BVB25LV 和 JY250VL  之间拿不定主意,主要的区别是一个是机械变速,一个是电机调速

网友A:
我买的BVB25L,这一两天就到了,还是交流电机皮实啊。

网友B:
如果我选肯定是机械变速的,个人观点。

网友:
先好好考虑清楚了,不要三分钟热度后买了,买来后就束之高阁

网友:
看看我才买的,本地五金机电市场。

网友:
我也是新上的床

我前天上床型号是,BV20L-1,机械变速,通过换挂轮可实现公制17种了螺纹,英制17种螺纹低速时170高速1900多转,感觉还可以,交流电机最大加工长度520mm,床身最大回转200mm,通孔20mm价格4000大洋,牌子是思美机床厂出的

网友:
6楼是什么牌子床,多小米

网友:
回复 网友C:

着不是我在玉祥门看的么,卖西湖哪家的床么呵呵

楼主:
我看到都喜欢用机械变速的,但有个问题,要是选380V的,一定要再配个变频吧?家里没有380V电,电机调速我想是省事,回来不用改,还有速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选肯定是机械变速的,个人观点。

机械变速优点除低速扭距大我,还有什么优点吗?我也是看上25是因为有变速箱,变速还算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BVB25L,这一两天就到了,还是交流电机皮实啊。

我也是准备最近买

网友:
还有CJM200B,也是机械变速加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CJM250

刚搜了一下CJM250, 参数写纵横自动走刀,那起不是更好?
但再看,好象没淬火,也是个不足之处吧?真难选,各有各的优点

网友:
CJM250是不二之选

网友:
CJM250,手工操作比较好,最贵,改数控比较浪费原来的自动走刀功能
Jy250,电子调速,低速力量不足,较贵,改数控的话不太好
BVB25,机械调速,低速力量好,性价比好,改数控比较有利

建议BVB25

网友:
有钱钱的话,我建议买一台云南机床厂的床子,这个厂的床子精度高,质量好,是国内最好的机床厂了!!!!

网友:
云南机床厂的床子是国内最好的机床厂了谁有这个厂的网址。

网友:
云南机不咋样,口碑很不好。车工都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