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F6 2.4G的接电脑的模拟线啥样的??哪里有卖的?

楼主(2012-01-05):
是不是只需要一根模拟线 遥控 和模拟器呀???

楼主:
SF 有图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只需要一根模拟线 遥控 和模拟器呀???
买一套多合一最好,有多种软件选择。

网友:
还需要一个加密狗,买模拟器的时候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