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翼展载机 配什么电机和KV?

楼主(2012-01-05):
请问各位FPV达人老前辈,我想玩FPV,可是还没有确定下来机型,但是我是肯定要玩1.6米以上的机翼机型。我现在看好的是朗宇2820  最低KV的电机,可是有经验的商家让我配2814,900KV的朗宇,他说2820的耗电,可是我又想多预留些起飞重量,又想省电。
另外,我感觉朗宇的电机没有双天的好,我想问下假如我要是用双天的,应该选哪个型号哪个KV值呢,我朋友说朗宇和双天的型号参数还不一样。
最终谢谢各们朋友回贴,
请解答下:
一、1.6米以上的翼展载机适合哪个牌子哪个型号哪个KV适合几S电,用多少桨。
二、朗宇2820,800KV和朗宇2814,900KV哪个适合FPV 载机使用。(考虑动力足和省电)
三、双天电机,哪个型号适合1.6米以上载机,动力够足又省电正合适的。
四、我飞FPV想用3S 至6S电池  请问应该用几寸桨。
五、请看贴的新老模友新年快乐!
六、请给我推荐一款适合远距离FPV的载机、动力的型号和KV值、用几S电,上多大桨。谢谢咯呵呵!其实我很想天天进本栏里看贴,所以很想入FPV,就是方向不明。

网友:
跟人觉得不是很重的话,2814够了吧,我正在做的木头马甲1.8米,打算用2820,空机木头就超1000G了

网友:
1.6米的载机用2216kv1250的应该就没什么问题

楼主:
还有低调的模友帮我细细地解答吗?

网友:
没有先定设备后定载机的,你的步奏反了。

网友A:
我觉得fpv 低功耗 长航程才是本质!所以说省电是根本!既然动力够用不必要有富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fpv 低功耗 长航程才是本质!所以说省电是根本!既然动力够用不必要有富余

比较有见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fpv 低功耗 长航程才是本质!所以说省电是根本!既然动力够用不必要有富余

没啥实际经验,不过就数据来看,高电压、动力富余,巡航时用低油门,力效比大很多(同功率输出时拉力更大)
如果是大载重情况下也好起飞
但也有机翼载荷增加的矛盾,机翼载荷大了平飞速度高点,阻力也大些

网友:
动力配置据翼载荷而定,理论上动力可以富余些~

网友B:
2814  900KV足以   用11寸桨  3S电   最大拉力在1500克左右(此时电流19A左右)

起飞重量1.5KG以内      不到10A电流左右   肯定可以平飞

风大的情况下  有些富余还是比较好的  2820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2814  900KV足以   用11寸桨  3S电   最大拉力在1500克左右(此时电流19A左右)

起飞重量1.5KG以内      不到10A电流左右   肯定可以平飞

风大的情况下  有些富余还是比较好的  2820也行

900kv用3S电那根本就是烧电池,给建议前多过过脑,如果只需要1500克拉力的话,为什么不用银燕2220 KV1200?同样3S电+1155桨,可以更经济。最大推力更可以达到1800克。

网友:
1.6米我个人还是用朗宇2216 1250,3S电够了~~

我现在1.2米飞翼,全重900~1000G左右含FPV等设备,单电飞行差不多10分钟吧,有气流的话,可以飞很久~~~无风天差不多~~~

如果你是1.6米飞翼载机的话,建议上4S动力~~~2814....

网友:
多多争论,这样有助于提高水平

楼主:
还请各位老前辈指点下!

网友:
不同的飞机就有不同的气动性能,仅仅说1米6的飞机那可不好说,我还有一米六翼展的汽油26cc作动力呢,哈哈

网友:
我是打算用X2820KV800 飞空重约1.5KG的,试飞估计2KG,最终全上设备可能要超3KG,这样在最大油门(4S)也有约0.9的推重比,翼载荷70
我选800是因为低转速的力效比更高,而推力对这个级别的飞机来说,即使最低KV,推力都足够了
我自己这样考虑的,也没实践过,如果明天有时间的话,可能可以装好飞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  你最猛了  我不过脑
我只是回答楼主的问题2中关于2820和2814的选择而已
况且我说了  1.5KG以下起飞重量 这样配而已
不到10A的电流有什么烧电池的?  又不是全程全油门巡航。
你的2220就动脑子了?  1.8KG拉力的时候   电流多少A了 ?
自己看图  图为2220的

回答问题你就回答问题   别老对人指指点点的   懒得理你

楼主:
感谢rfeng0001 上校从七点多帮我讲解到21:22分。万分感谢!

网友:
恩  同意16楼的说法

飞机轻的话  泡沫机2米都没问题

看我这个2米电滑 全重1.2KG   用2212 KV980  1045不是照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