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给小弟一个推荐

楼主(2012-01-05):
本人有一定基础,本来想要一部飞越450pro,后来觉得不想在后期再投入去买另外一架无副翼了,所以小弟想配一架450pro FBL,主要在后期玩玩3D,可是不知道用什么件好,总体价格2500左右吧,
遥控器
方面我已经看中了2801 pro(配接收),看还有没有性价比更高的,最好能够详细一点哦!先谢啦!

网友A:
933能带动无副翼3D???

网友B:
gy650上无副翼?我没看错吧?还是我记错了?另外933可能比较吃力

网友:
空机买两个飞越的pro prov2都行,舵机用160的那种,锁尾用futaba的9257,无副翼用哪个还真不晓得,如果有副翼的,收个二手780,750都行,控用2801pro可以,我就用这个,一起算算差不多钱吧
电机电调尽量用拆机的亚拓,至少电调用亚拓

网友C:
电调好盈的非常不错啊我的40安的用了两年了都不坏,烦啊

网友D:
像手一般炸鸡比较频繁的,最好用好修又耐炸的东西

网友E:
我和楼主一样也是新手进来为了看各位高手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