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 F6F 安装求助!请安装过这飞机的朋友进来帮忙看一下,谢谢先!

楼主(2012-01-06):
  前两天在十月买了架F6F,现在在安装过程中遇到了一点问题,说明书不但是英文的而且也只是大概讲了一下,老苦又放假了不在线,所以只有请装过这飞机的朋友帮帮忙给讲一下,就是这飞机的电调和电池你们都是安装在哪个位置的,怎么安装的,需不需要电源延长线,最好是能上个图片我好看的明白些,如果电池就是装在机头下面的电池仓里的话,那么电调应该装在机舱里吗?我试着排列了下,感觉这样装不太方便,所以想借鉴下大家的成功经验,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 =|| 帮你顶一个吧,真不知道

网友:
俺呢这架机已经退役了,所以没法给你图片,但是可以给些建议,电池就是放在电机后面的电池仓,放其他地方重心就不对了。电调的电源线需要适当延长一些,因为电调连接电机后要尽量往机舱内部放,以腾出空间给电池,电池插头要能在电池仓口的位置还多一点

网友:
 电池该放哪里放哪里,电调接电机,不用延长线。电调不加线能放哪里就放哪里。另建议,1500毫安电池可以超短距起飞。我的飞机可以两米就离地

网友(2012-11-19):
再来帮忙顶一下~

网友:
楼主是1•1米还是1•4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