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 91H发动机调整

楼主(2012-01-06):
OS 91H发动机调整

名称:

高速油针=主油针(传统说法)

怠速油针=副油针(传统说法)

中速油针(一般小排量的发动机没有)

油针初始位置:

高速油针2圈、中速油针2圈、怠速油针在中间位置(满程是1圈);

油针均为顺时针方向为关,逆时针方向为开。

调整步骤:

1.        怠速时热车大约30秒钟。若发动机灭车,稍微放大一点油门微调以增加怠速。增大油门使飞机临界于要离地还未离地的状态,若此时发动机转速降低且排气管放出大量的烟,就是富油了,将怠速油针顺时针旋转大约5度。如果过于富油,发动机转速会变得不稳定,此时加大油门会产生非常浓重的排烟,且转速会突然下降导致灭车,这种情况可能由过长的怠速热车引起。相反地,若发动机贫油,排气管放出的烟就很少,且在增大油门时发动机有明显的灭车趋势。此时应逆时针旋转怠速油针大约5度,来增加油气混合比。

2.        调整怠速油针后,下一步在悬停状态下调整高速油针。将模型飞至悬停状态,观察飞机在油门中段附近的响应。若排出的烟较多且油门反应较迟钝,降落飞机,顺时针调整高速油针(每次大约3~4格)。此时先不要动中速油针。相反地,如果悬停飞行不稳定且油门响应过于灵敏,或发动机有过热的趋势,就是贫油了,降落飞机逆时针调整高速油针。悬停状态下调整高速油针完毕后,降落模型再次检查怠速油针的响应情况。保持怠速状态大约10秒钟,加大油门使飞机临界于要离地还未离地的状态。若发动机表现得顺畅,则怠速油针是OK的;若又发现富油或贫油的情况,按照步骤1重新调整怠速油针设定。

3.        现在调整高速油针,以使模型在全油门飞行的状态下达到最佳性能。若在全油门时加速性较差、排气管放出大量的烟、且飞机达不到理想的直线速度,就是富油了,顺时针调整高速油针。相反地,若平稳加速到高速直线飞行状态后,当拉升飞机时动力下降,就是贫油了。此时立即降落模型,逆时针调整高速油针。

4.        至此已调整完理想的高速油针状态,再次检查怠速的响应情况,按步骤1精调怠速油针以获取理想的怠速响应。

5.        重新检查悬停状态下的油门响应,调整过全油门飞行下的高速油针后,此时可能又会在油门中速下发现稍微贫油的现象。不要动高速油针,现在是该调整中速油针的时候了。从初始状态的2圈开启位置,逆时针调整中速油针大约30度,也就是3~4格,然后根据悬停飞行情况进行精细调整。相反地,若悬停时表现出富油的症状,顺时针调整中速油针。

后续的重新调整:

一旦发动机完成了磨合,且化油器被正确安装,除了偶尔微调一下高速油针适应气候变化外,不需要再调整油针设定。然而,若更换了燃油种类(如变更了硝基甲烷的比例、润滑剂等),此时需重新调整油针。一般为了保险起见,在重新调整油针之前,建议高速油针多开半圈。若更换了排气管,最好也这么做。不同类型的排气管可能改变排气压力,导致油压变化而必须重新调整油针。此外,若更换了火头类型、或变更了大桨、螺距设定等,可能也需要调整油针进行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