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老鸟螺距上插那个舵机呀?

楼主(2012-01-06):
直机上的4个舵,改怎么连接控呀?

网友:
看说明书,这个跟十字盘有关

楼主:
十子盘是哪个部位?

网友:
直机上的4个舵机不是接在控上的 是接在接受器上的 找当地的老鸟吧

网友:
楼上好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打不开,还有楼上的我知道是插在接收上,我说的是对应的位子

网友:
120度E-CCPM倾斜盘,由3只舵机协同推动。
前上方舵机 - 螺距,接PIT
前下方舵机 - 副翼,接ALE
后方舵机  -  升降,接ELE
原则上副翼舵机和螺距舵机并没有严格的区别,但是按官方正确位置安装,
一般不会出现斜盘动作不正确的情况,为调试带来方便。
--------------------------------------------------------------------------------------------------------------
检查斜盘动作的正确性:
由机尾向机头看,斜盘的动作必须与摇杆的动作完全一致。
1.推油门时:斜盘上下移动并且方向正确(即推油门时,螺距变大;收油门时,螺距变小)
(如果有舵机转动方向不对,请在相应通道设置反向,使3个舵机同向运动)
2.打副翼时:斜盘左右倾斜并且方向正确(即副翼摇杆打左,斜盘左倾;打右,斜盘右倾)
 打升降时:斜盘前后倾斜并且方向正确(即升降摇杆打前,斜盘前倾;打后,斜盘后倾)
(如果不对,请在十字盘参数调整菜单中,对副翼或升降的正负号进行设定)
比如:副翼ALE参数由默认的+60%改为-60%,表示混控左右反向
     升降ELE参数由默认的+60%改为-60%,表示混控前后反向
螺距PIT的正确方向已经在“推油门时”通过(正反设置)完成,无需再改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打不开,还有楼上的我知道是插在接收上,我说的是对应的位子

最近3G有问题,多试几次。LS的说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