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眼镜

楼主(2012-01-06):
LP有一个太阳镜,不小心用烂一个耳朵。听说这个眼镜功能很多,防XX线、防XX光。。。。。。听说还是300多买的。。。。。。没办法,这么多功能的眼镜丢掉可惜。只好修。耗时3个多小时。100元一个工时。不知化不化算?

网友:
老人家教导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错!

网友:
如果能上个不锈钢的就不容易坏了,这个铝合金的使用要特别小心,没有原配铜的耐用,不过这也不容易了,帮顶

网友:
 完全手锉出来的?

网友:
 老知青不改劳动人民的本色啊。

网友:
佩服老知青的动手能力

网友:
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
我用类似的方法修好阳光车的储物盒.价值1000多啊

网友:
还是在多费电加工时间,做个不锈钢的好。

网友:
这个其实不需要螺丝的,可能你铝合金下面没有凸起,这个直接使用电烙铁一压就可以了

网友:
支持换成不锈钢的,可以收藏传后了( 那貌似应该换成铂金的)

网友:
 这眼镜修得值!

网友:
修的很好, 但最好用黄铜来做耐用。

网友:
用铝的好处
1、下次断还应该在此处,如果用不锈钢,下次恐怕就不是连接处断裂了。
2、再坏再修,给人运动的机会,运动使人长寿哦

网友:
老支青在国外也不忘艰苦奋斗啊。

网友:
自己干当然值得,
算啥工时费啊,
要是用机器磨很快的
你自己煮饭给自己吃,
花了2小时,
也不会算工时费啊

网友:
 好手艺,细致活儿。

网友:
1工时=100元少了点吧,200元也找不到能做的吧

网友:
家和万事兴

网友:
铝合金不耐用吧

网友A:
嗯,不错的,就得有这种精神,钱不钱的,是另外的事了。顶一下。

网友B:
这类活我是这样来处理的:选好不锈钢料夹在台虎钳上,用角磨机上1mm切割片粗加工,再用锉刀精加工,然后样冲.打孔.切割.锉平底面,再打孔,最后安装。其实按13楼的方法好,底板厚一点锯几条浅细槽,用烙铁烫下去又牢又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类活我是这样来处理的:选好不锈钢料夹在台虎钳上,用角磨机上1mm切割片粗加工,再用锉刀精加工,然后样冲.打孔.切割.锉平底面,再打孔,最后安装。其实按13楼的方法好,底板厚一点锯几条浅细槽,用烙铁烫下去又牢 ...

楼主:
 上面多位模友的意见很好,我也学习了。我现在在国外度假,手上的工具不够,材料也不齐。只能张就张就。

网友:
当练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不错的,就得有这种精神,钱不钱的,是另外的事了。顶一下。

 中 国人现在缺少这种精神啊。

网友:
老知青跑到国外去练手艺了,回国后也可称“海龟”了

网友:
  乐在其中

网友(2012-03-18):
楼主在syd,这么多工具,怎么搬过去的啊,蚂蚁搬家?  嘿嘿 很多都是国产的

网友:
原支架上坏掉的东东又是怎么取下来?

网友:
换成不锈钢应该耐磨些,细心活啊!!

网友:
应该把另外一边也整成铝合金的,对称啊

网友C:
用的是铝散热器上的料,我看不是铝合金,就是普通的纯铝,太软了,用黄铜是最好的料了,强度足够,好加工,用不锈钢,强度虽然比黄铜大,但加工的难度比黄铜 大得不是一点点.
另外用烙铁压上去,强度不够的,外面还可能影响美观.商品的这个转轴是和腿架的金属加强筋铆在一起的,不是简单的压在塑料架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