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了一个做一个四通红外遥控的办法,但是马上就被我否定了……
寂寞、

楼主(2012-01-06):
千万别照做:首先,买两个我以前帖子里发的微型
遥控器
,粘在一起,
电池
插口并联,用个大点的电池。然后俩红外二通接收器,一个油门、副翼,一个升降、方向。  被我否定的原因是我马上意识到了两个发射器可能会互相干扰,而且只要拉一个油门杆,马上就升降、
电机
一起动了。所以这个想法是废了……欢迎拍砖~

网友A:
  红外好像可以不同频解决干扰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发射器的信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貌似发射器的信号都是相同的吧?

网友C:
不同频,两个能分开。但是有什么意义呢,俩红外一点也不轻,还一堆局限。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一定,一个红外二通0.1G,其实还是可行的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何必这么麻烦,有4通的电路和代码。有能力出2通,就能出4通,找店家定做一个不就行了。不过说实话,红外的3通都感觉有点鸡肋,何况4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