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CF功能来了

楼主(2012-01-06):
为响应一些新老客户对WK-M的CF功能的建议和要求,大疆公司经过不断地研发和广泛的测试,终于在新版本5.0推出了这个功能,以下是该版本的信息,请查阅!此次新版本同时支持多点地面站的使用。

发布内容如下:
l
WKM 5.0固件版本增加了“智能方向控制”高级功能,包含“返航点锁定”和“航向锁定”,启用智能方向控制后,无论机头实际朝向何方,在飞行过程中,飞行前行或后退方向被重新定义,即推俯仰杆后飞行器飞行的前进或后退方向将会被锁定,不用识别机头实际朝向来操控飞行器方向,使您能够更方便地控制飞行器。“智能方向控制”高级功能对用户飞行技能要求较高,要能识别“返航点锁定”和“航向锁定”情况下飞行方向切换判断,请用户选择使用“智能方向控制”高级功能前,务必通读WKM用户手册,详细了解清楚设置、方向切换判断和相关注意事项。飞行技能不够娴熟的用户,建议在飞行技能娴熟的用户指导下使用。

l
WKM5.0
固件版本,可通过序列号开通多点地面站功能。
l
WKM
地面站4.0.4版本,可支持20个航点任务。

新固件发布后,请大家到大疆官方网站更新固件和调参软件。

http://www.dji-innovations.com/cn/product_detail.php?idx=wookong-m_download

有需要订购WKM多点地面站的用户可以联系大疆销售人员了解价格和交付事宜。

网友:
沙了个发的

网友:
不错,终于可以用了。

网友:
太好了下 载了再说了

网友:
哈哈 赶紧回去下 载

网友:
刚已试用,设置用遥控器上的任一个三档开关切换,效果相当好!

网友:
不是单点的了,太棒了!

网友A:
强大的CF,DJI的确值得信赖。
不过,建议对CF的说明能不能更直观、明了一点,,,多数人看了都有点一头雾水的感觉

顺带建议筋斗云快点上市吧,,,等你等到我心痛啊。。。。

网友:
根据这个功能,我设想了下刷刷锅航线的设定,在此抛砖引玉下,大家帮忙分析下看对不对吧(前面说俯仰要一直动作是错误的,应该是动作一个度后回中,然后方向舵配合):
1.机头对着和返航点成90度的切圆方向,(为了航拍中心点,否则不需要这一步)设定好航点锁定,2.打方向转90度,机头对着返航点1,3.同时打俯仰和方向舵,这两个舵量要配合好,否则会刷不了;4俯仰到一定度后回中,方向舵微调,尽量保证可以按照切缘方向飞行,刷锅切圆应该就成了。5.根据俯仰的舵量(方向舵配合),刷锅的速度和半径应该就可以变得丰富了。如果同时微调这两个参数,应该可以刷出螺旋形来

网友:
目前一头雾水,努力学习中!

网友:
这回终于没有跳票,WKM用户心里舒服些,始终保持在技术最前沿,支持。不过客服还有待提高啊,进不了罗盘校准,问也没人理。

网友:
校准问题,有时候不是拨6-10次就一定能进去的,我2套WKM都这个问题,我一般都是一顿狂拨,时间长了,总会进去蓝灯校准模式的

网友:
还有一点忘了,完整的刷锅估计没戏了,飞控只计算从原地返回到返航点1的距离,这个距离飞够了他就停下来了,那么刷锅就只有刷一部分了;也就是说刷锅的距离=飞行器直线返回返航点1的距离;希望DJI可以继续改进,争取可以无限刷锅下去。

刚听了大雨的说法,刷锅可以无限下去了,到了距离只要不放俯仰舵,可以一直飞的。大家谁试一试?我现在没法飞,郁闷

纠正:刷锅可以无限下去了,到了距离只要不向反方向动作俯仰舵,(即飞行器不回水平),可以一直飞,刷锅应该就可以继续下去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多谢14楼,我回去再试试吧,为进校准拨得开关都松了,眼睛都闪晕了,不校准对飞行有什么影响

网友:
哪吒 怎么办?不升级吗?

网友:
好消息!再接再厉发云台啊!顶!

网友:
希望DJI改进下:设定好返航点后,俯仰就返回原点;2.动副翼舵,就切圆,这样不是很简单吗?
什么时候都可以拉回来了,还方便刷锅。

网友:
cf航向锁定基本功很扎实,没有螺旋线,非常满意!

网友D:
罗盘校准拨杆一般6-9次就好了,记住一点,最后一定是GPS模式才会闪蓝灯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14楼,我回去再试试吧,为进校准拨得开关都松了,眼睛都闪晕了,不校准对飞行有什么影响

我一般校准的时候就换一个不常用的三段开关用,哈哈

网友:
出来是出来了,看了一下说明书,感觉上很复杂似的。
用用再说。
dji能不能做一个视频教学啊!!!

网友:
终于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大的CF,DJI的确值得信赖。
不过,建议对CF的说明能不能更直观、明了一点,,,多数人看了都有点一头雾水的感觉

顺带建议筋斗云快点上市吧,,,等你等到我心痛啊。。。。

我确实看到一头雾水!

网友:
刷锅的说法修改了下,前面有些说法错误的,大家现在帮忙看看,这样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罗盘校准拨杆一般6-9次就好了,记住一点,最后一定是GPS模式才会闪蓝灯哦

多谢指点,8成是我没掌握要领,回去试试看~

网友:
我都看晕了,也没看懂,好像写的有点乱七八糟,我的文学硕士看来是白读了。

网友E:
我觉得就搞个常规的CF就可以了,然后加个常规的GO HOME功能(切到GO home 直接回起飞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就搞个常规的CF就可以了,然后加个常规的GO HOME功能(切到GO home 直接回起飞点)

对,有gohome功能了,这个回航锁定好像有点重复了。
不过有另一种情况是很适合用的,比如你在CF状态下飞远了,
而且不是初始的起飞方向,就是人面对机器的方向改变了,
这时候如果看不清机头,用CF功能更危险。
有了这个回航锁定,只要拉杆就能回来了。

网友:
哪吒等升级,等罗盘产品啊

网友:
哎  哪吒 没有 太遗憾了··································哎·········失望中

网友:
menu写的乱七八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