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开飞额。。 v1的 抖的很郁闷。。

楼主(2012-01-06):
有时候一点都不抖,有时候起飞抖,有时候起飞到悬停就不停的抖。 有时候一点都不抖。。 是不是哪没设置好?
不抖的时候,飞起来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
油门曲线加大一点!

网友A:
凭什么十字盘不加胶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凭什么十字盘不加胶圈的

要加胶圈?   主要是有时候全身抖,有时候一点都不抖。。

网友:
十字盘和舵机相连的地方加个胶圈吧。就用头罩柱圈剪开好了。自带4个的。。

网友:
我以前不抖,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抖了,飞了几个月了,3D全油门的时候从10米高飞到2米的时候悬停住就会抖,是不是大齿盘和电机齿太紧了

网友:
抖舵!hold油门,推油观察舵机,有时碳粉堵住电刷会有这个现象。另外,请多用论坛搜索功能

网友:
大齿 跑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加胶圈?   主要是有时候全身抖,有时候一点都不抖。。

加了就立马好了 不错事的

网友:
楼上的没一个说到点子上呃-。-
大齿脱位了-。-检查一下重新安好-。-

楼主:
哈哈 确实是大齿 脱位了。。   推上去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