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篮式4,5轴,5.1新进展,,

楼主(2012-01-06):
加工好的转盘,装好后盘面要磨一下。减速机一半镶入挖空的槽里面,螺丝孔攻牙的时候断了一个丝锥,断了一个钻头, 加工中的水平台板,另一半减速机镶在这里面,整体高度可以降低。这个是用的一个闲置的滑台板,燕尾的斜边刚好可以弥补中间挖空的强度损失,物尽其用。。

楼主:
这是水平板另一端的轴承,直径142mm的双列滚柱轴承,非常精密,刚度也很好,另一个轴的减速机,都是32-100的,直径142mm,输出最大扭矩400多N/M,应该够用了。原来买的小的就放一边了,有空做一个小点的A轴,摆在一起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楼主:
刚开始学画图,画了三个零件组合一下,

网友:
这个电机是J2S用的吧

楼主:
是,J2S-40A的驱动。比较短,适合C轴。

网友A:
这个电机带轴有多长阿

网友B:
楼主的谐波减速好像跟我的一样哎!我的最大直径是110mm的,你的是多少的?

网友:
400W的伺服,是不是太浪费了?

网友:
无动力主轴不错~~

网友:
又一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带轴有多长阿
带轴大概13cm,不算轴就是10c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谐波减速好像跟我的一样哎!我的最大直径是110mm的,你的是多少的?
我的也是110mm,只有这个短电机,其他都太长了。400w做C轴差不多了,经常要高速旋转的力量小了干不动,计划可以铣铁的东西,有点妄想了。

网友C:
小 声的说,波的不那出太大的力

网友:
成本不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 声的说,波的不那出太大的力
也感觉是这样,那一层薄薄的揉轮不知道能承受多大的力,这个用在C轴,受力应该小一点,A轴还是用涡轮蜗杆的减速机改造。速度不用太快,但要较大力输出。

网友:
有钱人啊!谐波减速器!都**不便宜!

楼主:
沉的好快,料备的差不多了,还是采用同步带传动的方式,可以降低重心,摆摆位看一下效果,全铁结构,真够沉的, 晚上手机拍的,大家将就看。

网友:
什么时候我也能有。。。

网友:
不错的结构就是笨重点

网友C:
那个去.........
那个涡轮减速回差很大,用起来..........

网友D:
这个工程量不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去.........
那个涡轮减速回差很大,用起来..........
回差还好,用手感觉不到,千分表测是有一点点,打算把蜗杆的轴承位置加一个调整螺丝,基本可以调到极小的回差。减速器做工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工程量不小啊
工程量是很大,在研究sw画图, 画好了尝试用数控铣加工,

楼主:
礼拜天没事做,开始加工,车床夹不了200mm的料,先在铣床铣好安装减速机的槽,中间一个柱子刚好可以卡盘夹住,45#好难加工,10mm铣刀断了两把

网友:
请问楼主 你这个铣床夹头叫做什么名字  和我的很像  一直买不到合适的夹头

楼主:
形状和R8很像,就是要小两号,也不知道型号,买机床的时候带的一套夹头,最大12mm,好像和锥孔锥度不配,老是夹不紧铣刀,重切削的时候会往下跑,越洗越深。

楼主:
上车床车外圆和台面,再大就不好车了,

网友:
 超极强径啊

网友:
和这个也太大了

网友:
车刀伸那么长?

网友:
铣床和壮实啊!大绿树

网友:
进展如何呀?

楼主:
备完料了,加工中。

楼主(2012-02-22):
继续更新。在1楼。

网友:
大作将诞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强啊 顶你

网友(2012-04-13):
是不是开店赚钱的呀!是开店就搞回些好的机械....

网友F:
三菱的伺服好不好啊?我习惯用安川SGDM系列,最近发现SGDM系列老出问题,100W的冬天要预热,200W的今天居然刚性突然自己变强了,拿在手上电机再转,突然就有震动了,发现刚性自己就变硬了,于是关机重启,电机又恢复到以前软绵绵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菱的伺服好不好啊?我习惯用安川SGDM系列,最近发现SGDM系列老出问题,100W的冬天要预热,200W的今天居然刚性突然自己变强了,拿在手上电机再转,突然就有震动了,发现刚性自己就变硬了,于是关机重启,电机又恢复 ...
没实际使用过,空载测试J2S的不错,其他的不大好调参数。

楼主:
最大的工程基本搞完了,剩下的就是打孔攻丝了

楼主:
手机拍的将就看吧,

楼主:
淘到一个液压的东西,不知道是油泵还是油马达,意大利的,

网友:
太重了。不一定带的动哦

网友:
小声问下,看图上A轴回转直径不够还要加个中空底加高,一共弄下来是多么恶重的东西

楼主:
没称过重量,材料买回来摞在一起一个人搬的动,不会超过100斤,加工完还会轻一点。平板底部和底板确实有干涉,燕尾要铣一刀。

楼主:
回复 网友G:

400W伺服,1:100谐波减速,应该够力了,实在不行就上750W.

网友:
等着楼主那个四百瓦电机

楼主:
几天的忙碌,初具雏形,来两张照片大家看看。还有几个边角要修一下,昨晚断了个M6的丝锥还没取出来,

网友:
非安装面磨一下会漂亮点

网友:
问几个问题?

楼主:
两端的轴承都是142mm直径的交叉圆柱滚子轴承,一端是谐波减速机自带的,另一端是买的同一规格的轴承。台面是把减速机从背面锁在台面上在整个锁在转动的平板上,两个立柱是从底面锁螺丝固定,地板铣定位槽1mm深,不用销钉。

网友:
这个技术含量高,要顶

网友(2012-06-30):
等进度啊

网友:
说实话,结构还是不太合理,估计你还会修改!C轴电机的位置不太理想,是否考虑用一对扇型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