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发动机火头问题

楼主(2012-01-06):
调机磨合的时候网上买的点火器实在不给力,自己做了个鳄鱼夹,但是点火电源成问题了,听说要1.5V,3A电流,有没哪位大侠试过 12V的时候加多大电流不会烧坏火头

网友A:
火光一闪,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光一闪,没了

我是说加多大的电流不会烧坏

网友B:
电功率和电压、电阻、电流的关系初中就学过的。

网友C:
网上买的点火器实在不给力

我在TB上买的无限点火器用了一年多,
仍在服役中。
才20元。

建议不用折腾。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功率和电压、电阻、电流的关系初中就学过的。

我主要是想知道火头的电阻,和最大耐多少电流不会烧断

网友D:
12V电压太高了,就算是1.5V的也没有3A的,估计0.5A左右就足够了,另外既然你能搞个恒流电路,为什么不搞个降压电路,降到1.5V不久得了?
我就用网上的1元钱的 降压模块DIY的,降压到0.8V,2200锂电供电,用了1个多月了还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TB上买的无限点火器用了一年多,
仍在服役中。
才20元。

建议不用折腾。
陈伯

网友:
累不,一节冲电电池买不起? 网上无限的点火器10多块钱一个,可以装充电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电压太高了,就算是1.5V的也没有3A的,估计0.5A左右就足够了,另外既然你能搞个恒流电路,为什么不搞个降压电路,降到1.5V不久得了?
我就用网上的1元钱的 降压模块DIY的,降压到0.8V,2200锂电供电,用了1个多月 ...

这么牛,什么型号的模块,我有一套电子工具

网友:
不建议降压使用 直接用1节充电电池或几节并联使用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加多大的电流不会烧坏
电流和电压成正比,电压大几倍电流就大几倍,会乘法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想知道火头的电阻,和最大耐多少电流不会烧断
哎,这个问题说来复杂啊,一般就是限制电压在1--1.5V了,低压火头保险点,电压高了好发动啊,一定要问电阻什么的,难回答 啊,主要是没试过,木量过啊:
1,火头分冷热的,不同的火头,电阻不同;
2,加热后的火头越热,电阻越大了,是不是?从冷态到炽热,电阻的变化就不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