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E新飞机 两边螺距差0.2度求解

楼主(2012-01-06):
新装亚拓700E-3G,而且直接升级了新的和相位块一体的中联和新型大奖夹(和摇臂分开那种),测量两边螺距始终差0.2度,用GAUI电子螺距尺测量,为避免连杆等的测量误差,我是用同一个连杆、同一个大奖夹、同一根大奖摇臂测完一边再拆到另一边用,即使这样,两边螺距始终差0.2度,这样飞行有问题吗?或者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
0.2度也被你测出来了啊?呵呵,你飞起来没双桨就可以了

楼主:
啊i,以前用手动的螺距尺差个1度半度的都看不出来,现在用电子的精确到0.1度,两边不一样就很别扭,装的JR的飞机用同样的螺距尺两边一点都不差

网友:
电子螺距尺误差基本上也有0.1度左右的

网友A:
据说,只是据说,球头扣拧入连杆的第一牙螺纹进角位置也有一点点讲究,对于要求十分完美之人可以试试,呵呵

网友B:
螺距相差个1度左右无所谓的吧!

网友:
数位尺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只是据说,球头扣拧入连杆的第一牙螺纹进角位置也有一点点讲究,对于要求十分完美之人可以试试,呵呵

千红兄说的这个绝对有道理,很多时候2个连杆相差不到半圈或以整圈,就很难调整,我有的飞机是就球头扣和球头不是垂直的,为了一样长,多拧45度,这样也能飞
第一圈螺纹的进角位置比较不好掌握,一般我会把两边求购口都插上(不是拧上),插到插不动了同时开始拧,有时候精度还不是成;这里要攒一下JR的,怎么拧都能拧到一样长,真是设计好!亚拓的很难2跟一样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距相差个1度左右无所谓的吧!

差1度那么多绝对要双桨了,一共才12度,1度都快10%了,不能接受

网友:
楼主试一下正反牙连竿?

网友:
千红说的极是,我也有类似的想法,但本人不是那种病态追求完美的人,也就没去费那个劲,哈哈

网友:
0.2度可以忽略,我觉得是新机,有一个可能,就是你是飞机的十字盘上球头螺丝纹是有点斜,我炸机后,球头炸歪了,拉杆一样长,就出现你说的这种现象,既然是新机,你又没炸,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
0.2度别纠结了,以前飞450差上个1、2度还不是照样飞
再说仪器都有误差的,哪怕是测量的时候螺距尺和大桨不垂直度数都会有区别

网友:
LZ又上亚拓了?

网友:
0.2度不影响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确实有很大影响,角度不同,拉杆拧进去的位置就不同,进入球头扣的深度不同,所以在上下球头位置相对一致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不同的拉杆长度。误差很有限,不过被桨夹带动大桨放大后变成螺距,就体现了。

网友:
飞起来木有双桨就好了,没啥大影响的~

楼主:
终于装好了,明天去飞飞看看0.2度有什么影响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3D1&frombbs=1

网友:
0.2度的误差,你根本感觉不出来

网友:
换一根连杆,重新装一根,其实差个0.2度还是没问题的,LZ的确是个完美主义者

网友C:
试试正反齿拉杆  KSM用的就是  700用的话 那2根是和KSM的那两根是基本一样长的   KSM的拉杆可以调整到0.1MM 很好用   不过 其实0.2 个人认为没必要了  我的KSM基本都差0.2 0.3左右 误差是会有的  就算调整的分毫不差  飞几个起落下来  误差又有了   我判断的标准是有没有双浆  如果没有的话  不会理会

网友:
我晕  0.2度 没啥好纠结的 飞就是了 你飞几个起落 球头扣稍微松一点点 就不知0.2度了。。。。。。

网友:
LZ是完美主意之人啊

网友:
太讲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正反齿拉杆  KSM用的就是  700用的话 那2根是和KSM的那两根是基本一样长的   KSM的拉杆可以调整到0.1MM 很好用   不过 其实0.2 个人认为没必要了  我的KSM基本都差0.2 0.3左右 误差是会有的  就算调整的分毫不差 ...

多谢冷兄!事实证明0.2度没问题,哈哈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