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设想,不知道如何实现,关于摘枣器

楼主(2012-01-06):
每年枣树熟了以后都是用棍子打,掉下来就裂了

我自己用45毫米的PVC管子做过一个,头上用铁丝做了一个架子,用绳子拉,可以吧枣卡下来顺的管子落下来,管子后面挂一个袋子,直接收集,但是太简陋了,很快就坏了

现在想做一个更完善一些的,类似前面有一个铡刀或者剪刀,直接能吧枣剪下来.....但是不知道怎么做

基础还是用45毫米的PVC管子,主要是要做一个头部

求思路....

网友:
你最好把以前的发上来,让我们也先了解一下

网友A:
树下铺帆布  人站得树上使劲晃

网友:
长杆子顶端绑一个装了木锯片的超小电磨,电磨下沿杆子围一圈布袋,布袋连管子。
眼睛要好

网友B:
可行,建议仔细查看剥线钳的结构,不要分离机构,管子换不锈钢的,把那加软管,软管接背囊,最好用电动的,树枝没多大强度,电机小的很,你戴上近视镜,在下面看准了按一下电钮就OK了,申请专利不要忘了把我加上,利益那块咋地也得给我劈一些了。

网友:
还有一法,管子下面安装个超强吸尘器,瓜熟蒂不结实,应当能吸下来,这两法各有利弊,一个带把,一个费电。闲暇之时和老婆多研究研究,我看还是种金子来钱最快。快速致富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行,建议仔细查看剥线钳的结构,不要分离机构,管子换不锈钢的,把那加软管,软管接背囊,最好用电动的,树枝没多大强度,电机小的很,你戴上近视镜,在下面看准了按一下电钮就OK了,申请专利不要忘了把我加上,利 ...
还得戴上近视镜,好眼戴上近视镜啥也看不见了。

网友:
还是搞个伞形帆布,在树下围上,搞清楚枣子掉落的频率,发明个共振背心,给枣树穿上,叫树激动的直落泪。一棵树枣子老了,啥机构仰着头小鸡叨米似的得干到那年去啊,累死了,唯一的好处是能治颈椎病。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画个简图

网友B:
楼主,我为了获得专利,劈点利润,最后一次向您喊话。我最后一法是最可靠,最简单,最省时间的了。设想一下,通电瞬间天降枣雨,一划了就丰收了,这是啥效率?共振这块很厉害。潜心研究一下它的可行性吧。我有一法,信不信由你,我能指尖发出清脆的小鞭炮的声音,打击的力量很大,这是N年前一个偶然的机遇,得于一奇人,恩师当时就告诉我 这是振动使然。虽风马牛不相及,但真理只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为了获得专利,劈点利润,最后一次向您喊话。我最后一法是最可靠,最简单,最省时间的了。设想一下,通电瞬间天降枣雨,一划了就丰收了,这是啥效率?共振这块很厉害。潜心研究一下它的可行性吧。我有一法, ...

遇一奇人?天山童姥?

网友D:
还是驯养两个猴子划算.

网友:
这个问题很具有研究性,但是枣的软硬度,耐摔不耐摔什么的,我们都看不到,没法设计。所以建议楼主给每个回帖的都邮寄点样品,大家一起烟酒烟酒。

网友:
一群捣糨糊之人,除了我

网友:
哈哈,养猴子不可行  ,猴子给吃了

网友:
摘下的枣多少钱一斤,一个一个摘,费工夫不说还要眼力好的人才能干.
枣树下挂一层布,竹杆开打,除了被竹杆打裂外,落在布上的是不会裂的.

网友:
做个爪勾..勾着树叉用力晃不就得了..

楼主:
靠啊,18楼啊 没有一个正经人啊,不给你们吃枣

以前做的那个管子很好用,相当于先套住枣,然后盖上,然后一拉,就把枣拉下来了

我想做的完美一点,看看用什么结构好,,要不就是在PVC侧面开一个洞,里面放一个活塞类似的东西,....

网友:
高枝剪下面挂个袋子,便宜好用。楼主说的方法也曾经用过,不过最爽的还是坐在房顶上随手摘着吃。怀念家里那两棵枣树,马牙枣,又脆又甜。

网友:
老家的柿子树,高处的木法够,都让鸟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树下铺帆布  人站得树上使劲晃
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
小时候就做过一个玩,我这么和你说把,你这个东西第一要找目标,第二要对准,第三是行动。打的话基本上随便来来好了,提醒你一个就是,你的脖子肯定吃不消的!你弄不到1斤就会使用原来的方法的,不信你试试

网友:
如果只要红枣就可以视觉+机械手

网友E:
用四轴飞行器带无线摄像头,带机械手,楼主坐在电脑前点点鼠标枣就下来了。
如果再拓展一下思路,可以开发一个摘红枣游戏,放到网吧里让人免费玩,别人玩的同时,楼主的枣就摘好了。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玩这个游戏,可以让得分高的玩家免费获得1斤红枣,邮费到付即可。

楼主:
是邻居的枣树摘一个吃一个不是枣林子.不卖

网友:
 我从朋友家挖来几棵枣树,种在老爸的院子里,都好几年了还没结枣,摘枣还没经验,帮顶!

网友:
45MMPVC管?摘多大的枣? 摘一会儿臂力也受不了吧?

网友:
1,有条件的话PVC改用碳纤维---又轻又牢,2,头部固定一小段薄不锈钢管,管的上方安装四只像手指一样可收拢的爪,用一根细不锈钢丝绳控制四爪的收拢,钢丝绳从管顶由带轴承的小滑轮连至管底部,底部大拇指握管,另四手指捏一类似剪刀把手的装置,捏一下顶端的四爪就收拢一下,枣子被拽下并沿着内管滑下掉进塑料袋里,松开四指四爪自动张开准备摘另一只大枣。 做好了摘几斤大枣寄过来尝尝鲜

网友:
一般隔墙偷枣用此种方法

网友:
拿把刀把整棵树砍下来不就行了吗?

网友F:
把那条杆放长不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画个简图

那个减速电机有成品-------------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那条杆放长不就行了吗

这个要很高的眼里,不如我的管子

网友:
因为要高空作业,于是杆子要软

相信铝材形是较好的选择

但不建议把动力放在顶上。这样重量一大,控制不方便

枣子有点小,于是从下面看不知是不是容易分辨,我是南方人,不知要摘时,叶子还在不在,会不会影响视线

动力可以用自行车的刹车把与刹车线之类的组合

最前面如用二楼的高枝剪,有可能是较好的方法。

如要精确的剪下,建议在上面,装一个视频的头子,无非下面连一下笔记本之类的

。枣,有点利润小了。

如是柿子,也许还是合算的。

这里也常有柿子,挂在树上,最后烂掉的,好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驯养两个猴子划算.

那点枣还不够猴吃的。。。。。

网友:
 我的家乡四面都是荒山,山上以前是有许多野生“酸枣”的。小时候一到秋天,小孩子们都是要到山上摘酸枣吃得,不过现在就少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四轴飞行器带无线摄像头,带机械手,楼主坐在电脑前点点鼠标枣就下来了。
如果再拓展一下思路,可以开发一个摘红枣游戏,放到网吧里让人免费玩,别人玩的同时,楼主的枣就摘好了。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玩这个游戏 ...

这个思维太发散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