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舵机抖舵怎么解决呀……

楼主(2012-01-06):
我的黑鹰500
油动直升机
的3个管升降的
舵机
抖舵但感觉不是舵机的问题…现在就是不知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帮忙…舵机是辉胜9克的金属齿舵机…飞机是在飞行到20厘米的时候就抖舵…不起飞怎么都不会抖舵

网友A:
不换舵机 等着炸鸡,,呵呵

网友A:
500油直居然是辉胜9克舵机,真是杀人利器!

网友B:
换个好点的舵机吧,电调供电不稳也会抖舵,但大多是电位器

网友C:
换舵机,顺便检查一下接收

网友D:
正在单飞 找上海青浦的模有

网友E:
  ,虽然说这个也能飞,但如果是新舵机,就会抖,那应该是力量不够咯,还是换了吧

网友F:
天冷了,给它穿暖些,说不定就没事儿了。

网友G:
九克飞油机,楼主人胆大

网友H:
先换成标准舵机再说别的吧 9g....太疯狂了

网友I:
 黑鹰500是450级别的直升机,看来好多魔友都不知道
建议用金属齿的,塑料的可不行哦,炸一次三个舵机全挂

网友J:
500机,敢用辉盛9G舵机,胆肥。。。  换舵机啦!不然就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