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通读了一边说明书,还是没明白CF的功能!

楼主(2012-01-06):
我通读了一边说明书,还是没明白CF的功能!
DJI如果能做个视频解说 ,大家就一目了然 明白了!希望可以做个视频解说呀

网友:
飞行中如打开航向锁定,不管飞行器机头朝向何方,推杆飞行器都朝向起飞时方向飞,拉杆飞行器都朝向起飞时反方向飞。
例如:起飞时操控者站在飞行器的正后方,飞行中如打开航向锁定,不管飞行器机头朝向何方,推杆飞行器都朝前飞,拉杆飞行器都往后飞。

网友:
楼上讲的还不够精简!
我来一个超级精简,超级易懂的!
你站在飞行器正后方,进入CF模式,起飞朝正前方飞行,这时,你随便打方向,飞行器都不会偏移朝正前方的飞行轨迹,只会在航行中转动而不会偏航!

网友:
2楼精辟!

网友A:
不分飞行中的机头或机尾,反正推杆就往前飞,拉杆就往后飞。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分飞行中的机头或机尾,反正推杆就往前飞,拉杆就往后飞。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是的!但这个前方是多轴起飞时机头的指向.

网友:
得试试才知道

网友:
楼主可以去看看Carefree(自由飞)功能在飞行中的作用 ,虽然是XAircraft做的视频 ,但是理解的方式是一样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4588&extra=page%3D1
航向锁定功能在飞行中的作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4575&extra=page%3D1